自己DIY的飞机正上电子设备出现了怪现象,谁知道是怎么回 ...
自己DIY的飞机正上电子设备出现了怪现象,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11-03):
电机
电调接收机连接好后,油门之后在中立位置时电机会狂转.如果油门打到最高或打到最低电机都不转.操作副翼操纵杆向左,电机也可以狂转.此时使用的是一个ESKY接收.更换西安接收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请问谁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ESKY接收是有问题还是需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A:
油门通道接错了。

网友B:
这东西一般和遥控器的设置有关!
混控 和油门曲线 的设置
再有是不是信号输出反了

网友C:
原帖由
故乡小镇
于 2009-11-3 18:46 发表
油门通道接错了。
刚要说 让你给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