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见过401通电的时候不锁尾的情况?

楼主(2009-11-03):
具体反应这样,刚接电的时候401的灯不亮,但是重新插下电,就好了。可以确定不是接收的问题,换过,2801和DSX7都用过,都出现过这种问题。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东西就接电不工作,没规律,会不会401内部有什么问题,要是飞到一半它罢工了可就爽了。

网友A:
 我的罢工过。。。。
回家就给拆开把引出线上面的胶搞掉从新换了新线焊上 结果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原因 反正用了好久没在出问题 还有就是从买回来这个401就发现有时候通电以后舵机就会往一面跑到头 拔掉从插就好了 飞了一块电下来换电池就没这症状 我老婆说北方天气冷的原因
有知道的兄弟给说下什么原因

网友A:
补充一下 年初不懂一人单飞 用了一个垃圾陀螺 经常空中死掉 自旋炸了N次 不过在练旋停的过程中因为它经常死掉我把自旋悬停练会了 炸的值 现在飞机空中正飞状态下如果突然自旋小菜一碟了 熄火降落小炸而已 有时候都不炸

网友B:
我以前也碰到这个情况,401配合dx7,6100接收,也是第一次开机老是红灯闪烁,锁不住,重新插一次就好了,后来好像是把尾舵微调调为0就好了

网友C:
SF是这么练自旋悬停的啊.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