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遥控器摇杆想调得更轻,大家用什么办法啊,用力道 ...
futaba遥控器摇杆想调得更轻,大家用什么办法啊,用力道更小得弹簧?

楼主(2009-11-03):
据说老鸟得
遥控器
摇杆都调得很轻,这样可以控制得更细腻。
我把油门得压片取消了,明天去飞飞感觉如何。
可是另外三个方向是弹簧,没法调,是否有力度更小得弹簧?

网友A:
我感觉太轻了就没有手感了,,要调的话,把弹簧拿出来,拉一拉长,装上去就松了,拆好拆,装的时间有点难度,有个卡片是活动的~!~

楼主:
油门压片取消悬停心得
飞了6块电池,没有感觉不适应或副翼带油门,到时感觉到油门好像可以更细腻了,继续感觉中,希望不是错觉。

网友B:
仔细看一下,挂弹簧的地方有小螺丝可以调节弹簧松紧度的

楼主:
只能调紧,不能调松啊
我已经把前进后退的弹簧也拆掉了,明早试试感觉。

楼主:
定了很轻很轻的弹簧,好了再分享
试用过14MZ的摇杆,很轻很轻,不过10C的计算换弹簧也未必能那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