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谁来写个牵引滑翔机的帖子啊!(呼唤上升气流…)

楼主(2009-11-03):
山坡不多的地方玩无动力滑翔只能用牵引了,可是不会啊!比如如何准备,是把飞机放地上直接拉?还是让别人拿手里?如何拉牵引线?牵引时如何控制飞机?如何找气流?如何脱钩?这些资料有没有正规点的啊?光自己瞎拉根线不知道要琢磨到什么时候了。高手来讲解下啊!呼唤下“上升气流”这个家伙懂的多。QQ上问他总是没有音信,于是贴到论坛上,看他来不来O(∩_∩)O

网友:
我记得我们那会有两种方式:
1、手拉起飞:助手拿飞机,队员牵线(忘记多长了),逆风起飞,飞机上有牵引勾,有几种脱钩方式,一种平缓脱钩(初学都是这种),一种强力下拉脱钩(可以争取反弹高度,增加留空时间)
2、绞盘起飞:一般都是国际级滑翔机用这种方式
3、找气流:只要飞机打转,就有气流
可以看下我上传的航空模型分册,里面有滑翔机的一些介绍可以参考

楼主:
财神懂的也不少啊!学习!

网友A:
要不就搞个绞车!要不就搞像筋弹射!再不行就找个大胖子拉吧!

网友B:
还是有请9版主为大家答疑解惑吧

网友:
原帖由
youlan
于 2009-11-3 22:43 发表
财神懂的也不少啊!学习!
我初一的时候做过一架P1A,就是没机会参加比赛,后来就参加了P1B和P2B了,因为P1A、P1B、P2B、P3A我们都是一起去场地训练的,参加青少年组比赛的时候互相当助手,所以了解一些。

网友C:
用软弹射方式最方便安全。
方法:用5米长橡筋一端固定在地上,另一端绑一根30米长的线(多股放风筝的线或单股钓鱼线都行),线的另一端拴一个铁环和一面小红旗(指示脱钩用)。
先把飞机调直了。拉着牵引铁环,将橡筋拉长。到一定力量以后挂在飞机牵引钩上,另一手拿设备。把飞机以30至40度角放出,立刻双手拿设备。一开始可能要稍微拉一点点杆。最后飞机快到固定点时,俯冲脱钩然后拉起。
橡筋可用双股输液胶皮管代替。一开始,可先找个人帮忙放飞机。

网友C:
注意哦,线连着飞机。

楼主:
感谢楼上的解答,可是我觉得弹射比较恐怖,速度太快了,很容易一不小心就炸机。能详细讲解下如何把飞机调成能直线的弹出吗?

网友C:
软弹射不是弹射,比弹射速度慢一倍以上,关键在有30米没有弹性的线。手掷直线了,就差不多了。

网友C:
软弹射初始速度,和动滑轮牵引差不多。

网友D:
我在63年就是飞一级牵引模型的,牵引线都用尼龙线,加上一定拉力后长度不得超过50米,像放风筝一样拉着跑,等高度到了后脱钩转入自由滑翔。牵引钩上有装置控制方向舵,脱钩前正直,脱钩后转入适当半径盘旋直到降落。
每轮飞行满分是三分钟180分,每秒一分。为避免吃到气流飞丢飞机,还有迫降装置,三分钟后迫降。

楼主:
迫降我知道,用那个高锰酸钾泡过得棉线,等线烧完了飞机就打开阻力板。

网友E:
现在这种牵引方式已经很难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