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200V2小炸后悬停掉速

楼主(2009-11-03):
我的200V2前天开3D模式降落时大桨打到草地小炸了,捡回去检查后没发现问题,昨天上电开普通模式试机,速度正常悬停了2分钟左右,机子突然慢了下来,再重新推油门,1/4左右转速正常,再上速度反而好像更慢,总之就不能飞离地面,换过另一块
电池
试过,情况还是一样。下午把主轴换了,尾波箱也拆开清理和检查过,重新上电,也是悬停了2-3分钟,又出现上面的情况。。检查了大齿盘和单向轴承之间没有打滑,
重新装好后上电,飞了1分钟悬停又出现同样情况了,会不会是电调或者
电机
的问题?

网友A:
可能电调坏了 我的也这样子 找了很久的毛病

网友B:
漂亮啊,好喜欢,我来赚分发帖的

网友C:
从新设置电调吧.有可能是电调保护了电压

楼主:
请模型沈毅先生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D:
检查一下电调的板子周边是否有发黑的痕迹?
根据楼主的情况,应该是电调有部分的损坏了。

网友E:
终于有魔友是跟我同一问题啦!!!

网友D:
我们收到一套18A的动力,是否是你寄来的?
今天测试过了,没有任何问题,安装在我的200上悬停6分钟,没有出现掉转情况。
你需要检查一下你的悬停螺距是否太大或者太小了,无论是过大或者过小的螺距都会造成电流的大增,电池电力损耗加快,同样会表现出2-3分钟后就出现电调启动电池低压保护的情况。
排除以上情况,请检查机械传动部分是否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