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桐木和松木哪个更硬些?

楼主(2009-11-04):
网上都是100元一卖,所以想对各个材质有个了解。
我知道桐木比松木软,但强度是否也比松木差呢?做加强筋的话应该选松木还是桐木呢?

网友A:
重量强度比,松木的高。

网友B:
建议用桐木 虽然软但有一定韧性

网友C:
还是用桐木吧!

网友D:
松木重些,桐木轻些,若是做翼肋、前沿后沿,用桐木,做翼梁在薄型机翼可选松木, 总的说来,要求有一定强度的地方用松木,其余的可用桐木。机身骨架可用松木。

网友E:
梁尽量用松木,加强筋尽量用桐木

网友F:
用桐木足矣

网友G:
原帖由
飞车
于 2009-11-6 23:47 发表
用桐木足矣
赞同

网友H:
建议桐木,,松木不吉利,棺材才讲究松木,没人想炸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