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船友们有用4SA123就可上80---100KM的电船吗?

楼主(2009-11-04):
电机
要求是B36系列的,船长不少60CM,用A123电的.要是不行,可否从别的方法改良船的配件,非要上6S的电才可吗?

网友A:
A123肯定不行,电压低了,说是充满电压是3.60,但是实际上A123的电压从3.60-3.45之间上没有多少容量的,电机转一下,电压就跌到3.45V左右了!!!!A123正常电压范围在3.45-3.10,再低就没力了!!!
我是65CM的O艇,B28系类电机,5S A123,速度大概50左右!!!!3S和4S大概40左右
!!!

网友B:
5s a123 ,可以跑80km+ ,这个我测试过。
4S a123 跑80以上,没测试过,用好的电机,应该也不成问题。
船型都是虾船。mono 达到这个要求估计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