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位老鸟!球头太紧怎么办?

楼主(2009-11-04):
个位老鸟`!

凭你门多年模型经验

在不换球头的前提下

如果球头太紧的话有没有什么办法弄松?

网友A:
球头刀伺候,或者套上球头扣用钳子夹夹也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头刀伺候,或者套上球头扣用钳子夹夹也管用

就是直接夹塑料这里?

网友:
用球头刀比较方便,可以买JR的,好用。

如果要省钱其实也可以自己做,找个废球头磨两个槽,自己做个把儿拧上去就得了

楼主:
LS的意思是开槽以达到打磨的目的是不是?受教了  多谢多谢``

网友:
球头扩张器,我这两天在装的飞机就要扩球头,都扩废7个了。。。。幸好套装里面多提供了10个。。。恐怖

网友:
还是球头刀好,开槽磨的不光滑,也不顺畅的!

网友B:
如果没有球头刀,可以上点牙膏,然后不停的转圈,感觉有点松了,洗干净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球头刀,可以上点牙膏,然后不停的转圈,感觉有点松了,洗干净就差不多了
 这方法行

网友:
实在不行 找个大点的 球头磨两下!

网友:
用尖嘴钳夹一夹就可以了。

网友:
LS的被烧了???

网友:
兰州布裤,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不会骗你的不是么

网友:
用尖嘴钳捏一下这实惠办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贴可千万别抽烟,否则烧着自个儿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弄不好会烧鸡鸡的

网友:
用尖嘴钳夹一夹就可以了,但别劲大,否则就太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