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9控改ASSAN 2.4G套装与 GY401兼容问题?

楼主(2009-11-04):
新买的401
在锁尾模式下打死左或右方向然后回中,在没有方向信号的情况下尾舵机有时会快速自动回中。
换回原装的T9高频头和PCM接收就没有这种问题。
有模友说可能ASSAN2.4G与GY401之间的兼容问题。
请问你们会这样吗???
商家能解决吗???
说真的ASSAN2.4G用了大半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刚买的401就。。。。。。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5342&extra=page%3D2

网友A:
我没遇到过,一样的配置
认真检查设置问题

网友:
我的刚换,和401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不过没像你那样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遇到过,一样的配置
认真检查设置问题

查了又查!!!还是不行。
在原本设置上换上原装高频头和接收问题就没了。为什么?????

网友:
我的T9/T8(两个都有)+ASSAN 2.4G一拖二套装+401+9257+401M,使用很正常,没有你说的问题

网友:
ASSAN有任何问题可直接与我联系我来帮你解决一下:

QQ:6003191

手机:1860 250 9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