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450点头的一些新得

楼主(2009-11-04):
新手飞机配置:GL450C,辉盛9g金属齿舵机,GP750+DS520,6EXHP
两个星期前出现点头问题,而且是刚换电池没事,快没电时点头点的厉害。查看老手的帖子,一般认为是螺距曲线与油门曲线配合不好,转速低了,感觉也可能,因为没电了,电机转速下降才出现后来点头的现象。但是飞机点头好像是突然出现的,没炸机也没调就突然点头了。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把飞机大卸八块逐一检查。后更换主轴和主轴两个轴承,换大桨夹靠近中联的两个轴承。重新试飞,结果大变,新换电池一开始老点头,快没电的时候反而不点头了。
今天听见飞机老吱吱响,怀疑单向轴承没油了,加了点油再试飞,不响也不点头了。
不知道电直上的传动及支撑部分是不是也会引起飞机点头

网友:
本来正常的,给你调的不正常了,不知道lz为啥要换这四个轴承?

网友:
轴承一般都是摔多了永久了才坏吧?

其实点头了应该先把所有螺丝都重新上胶紧一遍先。

楼主:
四个轴承都不顺滑了,个人总结点头是因为震动引起的,震源会有很多种,找到震源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提高转速只是使机子对震动不是很敏感或者远离共振而已,个人愚见,还望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