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近天气突然冷了,电池靠不住了。

楼主(2009-11-04):
这几天北京突然冷了,居然还下了那么大的雪,发现450的
电池
飞不到6分30秒就低压报警了。

楼主:
现在只能飞5分多种 ,请问各位老鸟天冷是会影响电池质量吗?

楼主:
再补充一下,小弟现在只是四面悬停,没练航线,这个时间正常吗?

网友A:
影响放电,但不会影响质量。天冷就是短。

网友B:
锂电在低温情况下的确容量更低,上个周末下雪出去飞,也是很快就没电了。

网友C:
天冷的时候锂电是不太经用。

网友D:
吧电池揣怀里吧!

网友E:
冷天因内阻上升,带负载压降厉害,容易造成电压过低和气鼓。最好加热再飞。

网友F:
低温对电池是有影响的,见过0度放电只能放出原来电量的60%,-20度只能30-40%了,只是大概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看来冬天要给电池加热保暖了,呵呵

网友G:
的确这样。低温玩电的是有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