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艇总是在水面跳,速度上不去,怎么解决

楼主(2009-11-04):
9月底买了一条电O艇

参数如下:

黄色O艇无刷电船/竞速遥控快艇 B3660无刷电机+HACKER MASTER 70-O电调+HV UBEC+水刀压水板+老鼠尾轴架
长度:820mm
宽: 230mm
高度:80mm
重量:全重 2600g(8S A123,4S两组。一组放在正中间电池仓位置,另外一组放在中间电池仓左侧。平衡反扭矩)
电机KV:1680
桨:OCTURA 442半浸桨

问题:

在小区的水池中(最长距离大约4、50米)起滑后只要一加全油门,船就会飞起来。象打水漂一样在空中滑行。在空中时还会左右摇摆,姿态很不稳定。请问如何才能让船尾始终保持在水中接触,以提高速度。鼠尾不太会调。目测船桨推力线(不太懂这个术语,借用,我理解即尾轴延长线,船桨推水的方向)与船底中心线夹角大约5度左右。即船桨推力线如果保持水平的话,船底中心线会跷起,与水平面夹角大约5度左右。我猜测是推力线没有调整好。尝试过让推力线和船底夹角为0度。但这样一来起滑明显变慢。要较长一段距离才能起滑。且起滑后速度明显下降。

目测速度大约在4、50公里左右。此船高速转弯极贼。瞬间在很小的半径内可以转180度弯。

后来去什刹海后海大水面全速跑船还是同样的问题。由于浪比小水池大,所以问题更加明显。在大水面上这船就跟玩具一样。
因为每次都是自己单人独骑,没有照片。

楼主:
原配是40的铜桨,做工比较差。在水池中托底打弯了索性换上搁了4、5年的OCTURA桨。没有30多的。最小还有一个OCTURA 440的。

不知为什么换小桨会好呢?反扭矩的问题吗?是不是电池数量太多了?

网友A:
这个尺寸的船,3660(且仅二极) 会非常吃力,连续跑的话,要小心退磁。单组1S A123动力也吃紧。

其它没看到东西就不好说了。或者周末上奥体让那里的老大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尺寸的船,3660(且仅二极) 会非常吃力,连续跑的话,要小心退磁。单组1S A123动力也吃紧。

其它没看到东西就不好说了。或者周末上奥体让那里的老大帮看看。

我去了一次奥体就受刺激了

网友:
虽然KV低但桨也太大了吧

网友:
如果重心合适的话可以调压水板。把压水板往下压一点。

网友B:
Mono 1 的600mm長度也可用37.5mm槳!820mm 已是O3.5 的長度了,一般都要用X447/3 至X452/3 槳來推动............跑不快是動力不足!

网友:
83cm 的 O船,我以前装过一只。
这是我以前跑的视频,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wMDg4NDUy.html

当时用16cell nimh ,飞高b3660 2235kv,octura x440桨,如果船太升水,可以考虑改动一下轴系,将老鼠尾轴架向上升高几mm 试试,船左右晃,要加压浪板。

楼主:
mcintosh,录像的速度有多少?感觉我的船速度比你略低一些。但跳的厉害的多。航迹是一段段的。压浪板有。但不知怎么下压。拧那个顶压浪板的长内六角螺丝吗?拧多少合适?会不会把压浪板顶坏(感觉接口的那个地方似乎不是很牢靠是焊接的一样,如果是轴就不担心了)。鼠尾向上继续升高,那船头不是翘的更高?

老贾,重心该怎么看?我感觉似乎重心有点靠后,太抬头。

我一会回家给大家贴照片吧。然后把所有的信息再整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no 1 的600mm長度也可用37.5mm槳!820mm 已是O3.5 的長度了,一般都要用X447/3 至X452/3 槳來推动............跑不快是動力不足!

我觉得不是。还是船姿态的问题。船尾离开水面飞动力再足也白搭。另外这是电船。我觉得42的桨配8SA123似乎刚好。如果配45以上的恐怕电池和电调受不了

网友:
樓上的請看看影片船的起跑狀況,轉數聲十足但反應緩慢,這就是葉槳直徑不夠大!如果怕器材受不了可以玩細船丫............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电池是并联还是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