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 和 KDS 40A 设置??????????????

楼主(2009-11-04):
昨天为了换新控,决定重设电调油门。把油门推倒最高,插电,电调嘀~通电确ren,接着就连续短的嘀(报警?肯定不是编程模式) 接受机对频OK,舵机正常...

网友:
是不是缺相!查一下有没有虚焊!

网友:
估计是油门的正反没有设定正确

楼主:
换回KDS控,电调正常。那一定是新控的问题了。油门正反应该设定准确的,我使用0%油门锁定再接通电调,电调依然报警。晕啊,用的是DSX7, 那位有相同的经验啊?

楼主:
不更改设置,用DSX7设定XXX电调,OK!!!小邱来帮帮我啊,难道RP问题,注定要用KDS控,,,,,,,,。急

网友:
尽管我很希望你用我们KDS 的遥控器 ,但是~呵呵,联系我的QQ 吧。406609170

对拉,你这个标题是不是应该改一下阿。设置问题怎么就变成~~烧毁??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回KDS控,电调正常。那一定是新控的问题了。油门正反应该设定准确的,我使用0%油门锁定再接通电调,电调依然报警。晕啊,用的是DSX7, 那位有相同的经验啊?

0油门锁定是不能设置电调的,电调报警是你的控的油门通道没调好

楼主:
公布XX!!!没人能想到.......
我用的是DSX7控,721接受机,偷懒没连E101那个小耳朵,觉得那小耳朵只是加强信号不连也没关系。没想到就是没那个小耳朵(E101副接受)就不行,靠!现在一切正常了,不过按JR的设计,721应该可以不连副接受单独使用的呀?。。。。。。

网友(2009-12-04):
引用 网友A:

请问小我的KDS电调突然感觉输出转速速度变慢了……不知是不是烧了还是设置不对……恢复出厂设置也没有变化,还有常常接通电源后不停的“嘀。嘀。嘀。嘀。嘀。嘀。……”这个代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