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惊魂,射桨!

楼主(2009-11-04):
今天早上在飞第二个电时忽然觉得机子动作有点过头,于是在正前方10来米高悬停,正欲观察,只听砰的一声,白光一闪,左右分飞,惊得我回不过神来。机子堕在正中,2个大桨带桨夹各射出去20多米远,原来横轴螺丝松脱了!阿弥陀佛周围没有人,除了脚架断裂一处,平衡杆一根,没有其他损失,真是万幸!以后再也不能忘记上螺丝胶啦!

网友A:
老头,换外丝!
我从来不用内丝的,怕!

网友:
主要还是质量差,螺丝材料差,牙丝薄。横轴也是一样的问题牙丝薄。

网友:
还是外丝的好点

网友:
还是外丝靠的住些,新飞机一来我就换成了外丝!

       还好不是调机时射桨,要是你正拿在手里调双桨。。。。。。

   真的太可怕了!

网友B:
很多人还是有观念错误,外丝一样有射横轴可能的,关键还是要仔细

网友:
一点要记得上螺丝胶,否则 ...

网友:
居然还有用内丝不上螺丝胶的,胆子大啊....

我现在用外丝的都还要上螺丝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头,换外丝!
我从来不用内丝的,怕!

啥样的是外丝?啥样的又是内丝?

网友:
内丝是上螺丝,外丝是上螺母

网友:
就爱看射桨的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头,换外丝!
我从来不用内丝的,怕!
哪有V2的外丝横轴卖的。PM个淘宝我谢谢

网友:
 忍不住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还是有观念错误,外丝一样有射横轴可能的,关键还是要仔细

记得听千红哥的话啊

网友:
上胶啊 老头 内斯偶都上几多胶的 安全第一啊 多危险 射到人如何是好 就算射不到人 射到花花草草的也不好啊

网友:
重要的是每次起飞前和 飞行后的检查。楼主飞行前一定没有检查。射前都会有征兆的,比如大桨 夹有虚位。

网友:
安全第一,我是每次起飞前都拽下大桨的

网友:
安全时刻牢记!

网友:
淘宝搜索  冰人有一套  改3mm外丝 横轴 改装 套件  20元~~

网友:
危险~危险!!偶的600昨晚在地面竟然失控~~围观的都吓的跑好远!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和千红哥哥的提醒,今天早上救了我一把!
原来我飞之前会检查,但主要是看看球头扣、螺丝什么的,从没检查大桨夹。今天早上开始飞时,想起了这个帖子和千红哥哥的提醒,拉了下两个大桨夹,挺好。装好第三块电池,顺手又拉了下大桨夹,怎么成这样?---一边大桨夹的O圈跑出来了,横轴垫圈离中联松了将近2mm。看来高潮来了,就快**

网友:
有次射了桨夹,没上大桨,在测试飞机`
啪得一声,桨夹掉出来了.还连着球头扣`万幸万幸,桨夹里面的止推轴承飞得N远`散落四处...
找得我那个辛苦啊

网友:
其实 内丝 只要多上螺丝胶 还是挺安全的呀

网友:
非技术炸鸡,最----------郁闷

网友:
学习了,以后一定要注意

网友:
时刻牢记安全飞行!

网友:
弥勒佛保佑啊

网友:
横轴螺丝要经常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有V2的外丝横轴卖的。PM个淘宝我谢谢

没得卖,开始时候黑哥帮我DIY 了一根4MM外丝

但是发现。。练倒飞炸了2次,报销了2个中联

所以我改回3MM外丝

外丝和内丝概念不一样1,因为有自锁螺母,所以相对安全
而且强度和耐摔性都可以,强过内丝,而且虚位调节很方便

网友:
我晕,真是危险

网友:
每飞一次就检查最安全.大桨夹有无虚位最直接

试问射过的玩家.你射前是不是没检查呢?
有没有可能检查时大桨夹有无虚位.认为安全,但3D的4分钟里会不会射呢?
在短短4分钟时间是不是安全会变不安全?

网友:
换3mm外丝横轴吧!这样的遗忘很容易遗漏的!

网友:
    有点可怕

网友:
小心点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