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衡充电插头-电流

楼主(2009-11-04):
我知道的平衡插头是XH2.54  有2-12芯的  现在玩A123电池的买A6充电器,最大8A,很多哥们买A123图的就是8A充电,平衡线可以用20#硅胶线,感觉问题不大,但是 平衡插头的可以经的起8A的电流么,通过了解貌似平衡头质量好的也就最大3A,因为搞不明白,市面上成品的平衡充电带线的都是26号线,最大能多大充电?所以上坛子请用过的朋友和高手培训一下,我最近也买了个A6+200W电源,卖家说最大5A充电,我觉的也够用了,对指点的坛友先行谢过.

网友:
我是6S1P的飞客成品电,12AWG的硅胶线,20号的平衡线和头,充电器用的A6,一般6A充电,3块电池都是已经20多个起落了,没有什么问题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的平衡插头是XH2.54  有2-12芯的  现在玩A123电池的买A6充电器,最大8A,很多哥们买A123图的就是8A充电,平衡线可以用20#硅胶线,感觉问题不大,但是 平衡插头的可以经的起8A的电流么,通过了解貌似平衡头质量好的也 ...

新的时候5A可能问题不大,时间长了接触电阻变大这么大电流肯定发热厉害

楼主:
谢谢LS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