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充好电 电压分别4.2 4.19 4.19正常吗?

楼主(2009-11-04):
买了个X6 PLUS  但充好电 1块电池电压 4.2 4.19  4.19  另一块 4.20 4.20 4.18   正常吗?3个数字总是不能都4.2

网友:
很正常~!你电显得问题~!

网友A:
正常了..一般充好电..普通测电压的仪器..4.2 ±0.05V....就行了..

网友:
没事的,可能是误差吧!

网友:
很正常放心使用.

网友:
安啦!验什么验啊

网友:
非常正常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应没有问题的

网友:
换其他充电器试一下,如果正常那就是你的充电器显示有误差,调整显示器电压显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了..一般充好电..普通测电压的仪器..4.2 ±0.05V....就行了..

同意界个兄弟的说法

网友:
优利德的贵的表还差1到2个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