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开讲】—FPV基本装备普及知识(二)乌鸦载机的快速组装

楼主(2009-11-04):
好久没有交作业了。今天补课了。
很多人问乌鸦安装的细节和注意事项,每次重复,比较累,干脆将看图说书吧。

乌鸦整体来说是还是算一个比较好的FPV平台。毕竟老米最初淘汰了具名的“龙眼”、后来淘汰了“沙漠鹰”,比较还是有其特点的。
(一)乌鸦原型机:

乌鸦原型机

乌鸦原型机

乌鸦战术机

乌鸦战术机

龙眼

龙眼

沙漠鹰

沙漠鹰

楼主:
“大乌鸦”是其通俗的称谓。美军列装型号为RQ-112007年前型号为RQ-11A2007年后为RQ-11B。前期机身采用了大量的轻木和玻璃钢,后期B型改为凯芙拉材料,性能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的复飞能力有了极大的增强。因为大多数青年美军都把它当成了一个“大玩具”,而且其失速迫降的回收方式迫使厂家提高抗摔性能。
乌鸦的整体战术性能是非常好的,在整体设计方面,既考虑了战术的机动性,可以单兵携行,5分钟内可以全部分解或结合。在飞行性能方面,既考虑了灵活性,可以做大的机动,拐弯灵活,虽然没有副翼,又充分考虑了滑翔能力(升力)。没有副翼的设计是充分考虑了其配件的平均故障率及组装灵活的设计。带有一个全动尾翼,可以在时速为70km时瞬间做失速动作,迅速“坐到地上”。机腹有“泪滴”形的防擦设计。这种降落回收方式是非常独特的,这样可以手抛起飞、滑行迫降回收,几乎可以适应任意的飞行场地,而无需起落架所需要的专门场地。

RQ-11A

RQ-11A

RQ-11B

RQ-11B

全动尾翼

全动尾翼

机腹的“泪滴”设计

机腹的“泪滴”设计

乌鸦的遥控器

乌鸦的遥控器

楼主:
(二)美军乌鸦的基本参数
作战半径:10km
翼展:1.3米(三折)
机长:1.1米
最大起飞重量:1.9kg
动力:内转子无刷,7寸桨
速度:40~95km/h
巡航高度:50~300米
最大续航时间:90min
动力电池:6S4000mAH锂聚合物电池
机载设备:
(一)摄像头非制冷红外热成像(可以选主动绿激光CCD)、白光CCD(光学可变焦5X)各一,双定焦普通CCD(前视、侧视可切换)。每次任务可任选一种。
(二)军用GPS(P码)
(三)气压高度计、电子罗盘
(四)数据链和模拟图传系统

载荷细节

载荷细节

网友:
我什么时候能有一架就好了!!!

楼主:
言归正传,还是是说说,拿到一架乌鸦套材怎么快速组装吧。
整体上将,厂家已经为诸位考虑很周全了,是一架完成度很高的飞机,基本上达到90%以上,一般只需要20~30分钟就能调试组装完毕。
(一)清点零件
机头、机尾、平尾、左右主翼、配件袋

套材

套材

楼主:
配件标配是两根尼龙-ABS复合插杆(22%PA+ABS),两根碳纤尾部插杆,两根舵机钢丝,两个舵角,手拧螺丝等。

配件带

配件带

网友:
无情的插入....太帅了...

楼主:
需要自己准备的器材:9克舵机2个,20A电调一个,2215无刷一个(带桨夹头),仿APC0806E高效桨一支,TDF6A遥控接收一套,延长线一根,舵机插座(需DIY)一个,泡沫胶一支,双面贴,胶带若干,锂电一块。

楼主:
首先要做的是粘舵机。准备9克舵机两个,舵机线的长度最少25cm。

楼主:
首先将两个舵机并排粘到一起,可以用双面贴,或者泡沫胶。

贴双面贴

贴双面贴

并接在一起

并接在一起

完成的样子

完成的样子

网友:
顶,加分,学习。

偶就插一下下。

楼主:
再用钢丝掏舵机的线。穿过引线孔,舵机四面涂胶。按装好后,上螺丝等待胶干。

穿舵机线

穿舵机线

涂胶

涂胶

按进去

按进去

上螺丝

上螺丝

完成

完成

楼主:
这时可以干点别的。比如焊一个舵机转接插座。看图。

网友:
直接打A吧

网友:
用的什么胶将舵机粘在机身上?

楼主:
焊接好以后,再做延长线,过程省略,自己体会吧。反正就是把两个舵机的6根线合并成GND 5V S1 S2 这4根线。以便前后机身拆装方便。

楼主:
固定这个舵机插座。刀片切方孔,接舵机线
注意方向啊,不要烧了舵机,我不赔哦。

网友:
强行插入!搬板凳看直播
等我的红乌鸦送上门

楼主:
好了,现在可以开始大干了。
拆保护膜,当然也可以最后撕掉。
Chu-nv膜,去了,好光呀。爽!!
一种快感来了。

楼主:
固定舵角、钢丝连杆。
注意要带遥控上电调试。确保舵机在中立位置,然后固定。
舵机两根钢丝旋入调整一定要用尖嘴钳,否则搞坏舵机,我不赔。

网友:
现在哪里有卖这乌鸦?

楼主:
再来装平尾。平尾上的胶带上捅开那个小洞,拆下尾部的那个手拧螺丝。
插入平尾,上螺丝。刚开始的时候试做找那个螺丝位。不能蛮干。上钢丝,调整完成。

楼主:
设置遥控副翼和升降的舵机方向,检查舵面执行情况,观察方向有无异常。
注意:这里方向舵连接的是接收机的副翼通道。这样可以与你原来的操纵习惯一致。
向下压升级,舵面朝上,飞机超前,左杆舵面超左,右杆舵面超右。OK了。休息一会。
方向不对的,自己拨遥控上那个舵面极性开关位。

楼主:
准备按电机,先检查一下电机的3根连线的极性,确保电机的转向是正确的,从机尾超前看,螺旋桨是顺时针转的,就对了。

楼主:
电机安装次序:
首先电调从前面专用孔进入,从后面挑出三根插座线。按前面记号的颜色和线序恢复电机插座。
4个方向逐步拧紧,依次上好螺丝。确保紧贴固定木片。

楼主:
完成后,检查一下电调的散热器应该在那个通风口的正对位置。

楼主:
传舵机延长线,并连接接收机。
注意舵机插头的方向,还有副翼和升降通道不要搞反了。

楼主:
固定遥控接收机。

楼主:
插如前后机身碳纤连接杆。
注意:先插后面机身。

楼主:
检查是否平整。上胶带,固定。

楼主:
贴天线、防擦调胶带。避免降落时划伤肌肤。

楼主:
上电池,加电测试。重点检查电动机转向。

网友:
弱弱的插一下。。。。哈哈哈

楼主:
加工螺旋桨。准备两个钻头,6.5的和3.5mm的。先开小孔(3.5mm),在扩大孔(6.5mm)

楼主:
套定轴圈,上桨夹。

特别提示:千万不要把螺旋桨方向装反了。有字的面朝前哦。

楼主:
插主翼了。快完成了。

网友:
机身接缝怎么那么大啊!

楼主:
上桨,注意不要碰遥控的油门,否则被刀削了我不负责任哦。
那个机头手拧螺丝是配套的固定桨夹头的工具。

楼主:
可以展示一下风采了。

网友A:
机身内的空间好小啊,请问怎么放下FPV的设备?外挂吗?,另外,机身上的吹塑壳子的接缝是真的好大,好丑

楼主:
最后温馨提示:出去散步,带好安全套,以免机机受损。
如果你有原厂的机头防护罩,请用双面贴及时戴上。
祝您飞行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内的空间好小啊,请问怎么放下FPV的设备?外挂吗?,另外,机身上的吹塑壳子的接缝是真的好大,好丑

2000元售价的接缝在1mm以内。

网友:
国产乌鸦 翼展多少?   还有TB有么?  好飞么? 还有 特丽珑。。。。哈哈我是做电脑的 听到亲切啊, 不过 感觉怪怪的~

网友:
非常详细,这么好的帖子是一定要顶的。

网友:
翼展好像是1.2m。

感谢电动机的教程。感觉需要DIY的步骤挺多,而且还没见FPV设备上机呢。

网友:
看不到视频传输设备所能用到的空间,以及自驾仪器,摄像头等等的安装空间,是不是有点太牵强的说话了。这也是我们的无人机啊!!!
感觉很是令国人失望啊!!!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空间放入摄像头和 FPV  套件 还有小型数传电台啊

网友:
顶啊,安装FPV设备看来要听下回分解

网友:
为什么不像美国佬那样在侧面开个电池舱或设备舱,那样多方便啊。

网友:
 拿这玩具和米军的军用机比

网友:
好像内部空间的确小一点。不过泡沫的只能外壁做厚一点了,米国用玻璃钢是有道理的。

网友:
和真正的乌鸦无人机还是有差别的    偷换概念啊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不顶不行啊。请楼主接着上FPV设备的布局。

网友:
安装FPV设备要看下回分解了

网友:
收到货了,今天上午
实际感受,刚打开包装第一眼,感觉不是很好,机子颜色暗淡,手感粗糙

但撕掉保护膜后,哇!确实爽,颜色好看了,皮肤光亮柔顺

外面的那个壳确实坚硬,这种结构感觉很结实,垫在手里很轻,前段机身142g,舱盖20g,单只机翼120g,后机身加水平尾翼130g,上面都是撕掉保护膜,未安装前的重量,这样,整个空机身应该是550g左右

至于机身里空间,我看了,还是蛮宽敞的,楼主的图里看不出来,机身内部还是分层的,而且座舱盖里也有仓位可以安装设备,装其他的FPV设备应该是没有问题。

不满意的就是,机翼和水平尾翼的下表面没有贴膜,不知道为什么,整个机身就这两个地方没膜。另外机身接缝大,参差不齐,倒不是机身泡沫本身有接缝不齐,而是外面的贴膜不齐,虽说不怎么影响强度,但很难看....

图就不上了,麻烦

楼主:
关于FPV设备的基本安装,由于还有遥控变焦摄像头部分功能没有测试好,所以暂时不上图了。视频微波实际上是安装在机头仓盖上的,有预留两个专用位置,带天线竖井孔位预留。可以安装1套500mW标准2.4G图传,和一套数传。机身内部被分开成上下两个仓位,上面是FPV-OSD,GPS平衡仪等的位置,下面是超大容量的电池仓。
前置摄像头有预留孔位,水平30°视线角度,需要高位视角的,请自己在机舱外部加载云台摄像头。
自己体会吧。

网友:
哪里能买到大乌鸦啊?我也买一只?

楼主:
淘宝收索“乌鸦 fpv”

网友B:
呵呵 本人对没副翼的机器不感冒。转向简直跟80岁老太太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本人对没副翼的机器不感冒。转向简直跟80岁老太太差不多

呵呵~又不是战斗机,这个是静稳定性好的飞机,和水平轰炸机类似的!

网友:
乌鸦有280的和600,280元的能用吗?600的贵了 吧。

网友:
身边的模友有一架,看他飞时好象稳定性不是很好,摇摇晃晃的。不要怀疑是技术问题,他是老手了。

我还是喜欢有副翼的JJ

网友:
请问老哥.我用XXD2212 KV1400 的动力.是上8寸桨好些还是上9存桨好点呢?

网友(2009-12-08):
加两个钢丝轮子,我怎么看怎么像翼龙。。。。

网友:
这么详细不顶不行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FPV设备的基本安装,由于还有遥控变焦摄像头部分功能没有测试好,所以暂时不上图了。视频微波实际上是安装在机头仓盖上的,有预留两个专用位置,带天线竖井孔位预留。可以安装1套500mW标准2.4G图传,和一套数传。 ...

请问图传装在头罩里怎么散热?一直不解这个问题,只好装在外面。

网友:
能否把水平尾翼分成两半控制,用类似V型尾翼的混控方式?

网友C:
再次顶起,早上刚到的乌鸦,不过不是楼主保特珑材质的,是EPO材质的泡沫机,280块钱.没有楼主的漂亮,呵呵.正在跟着楼主的步骤一步一步安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次顶起,早上刚到的乌鸦,不过不是楼主保特珑材质的,是EPO材质的泡沫机,280块钱.没有楼主的漂亮,呵呵.正在跟着楼主的步骤一步一步安装呢

白色的尾部要加强啊。两道纤维胶带

网友(2010-01-20):
没有设备舱啊…………

楼主(2010-03-21):
这个帖子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了,新加新加了3X变焦镜头CCD摄像机的制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了,新加新加了3X变焦镜头CCD摄像机的制作

没有看见啊,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看见啊,在哪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4769&extra=page%3D1

网友(2012-03-21):
如此经典今天才看到哈

网友:
:loveliness: 这个贴支持一下 学习贴还是很好的。的确是需要这样帖子大量的存在!

网友:
原来早就有人做了啊,怎么没有普及起来呀,这是FPV努力的方向呀。

网友:
希望继续

网友(2012-04-27):
顶一个

学习了   顺便收一个  281674487

网友(2012-08-05):
这么经典的便携机型居然绝版了

网友(2012-10-23):
不顶对不住博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