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配置

楼主(2009-11-04):
本人菜鸟,以前飞过杂牌3通双桨电直,不过就是飞机360度的转 ,现在想进个450机,请各位大大给点意见,需要什么配置(最好全金属的,应该比较耐摔,呵呵),预算最好在1500左右,最高预算2000.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看看这套
充电器为真正的平衡冲,锂电也是足量3D动力锂电,最新版本配730陀螺非常稳定,遥控为6通道标准控,全部装调好到手可以飞行,450V2,全金属碳机身,可以仔细看下金属件的颜色和光泽非一般山寨版本可以比拟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db=MARKET&id=1762777

网友B:
不急着买 多多潜水 搜搜以前的帖子 看看人家怎么配置
金属450很多 但是别指望耐摔 450一摔都得修 米不足配的话建议先上个二手的(一般人家都装的差不多了) 舵机随便点 北田2212 辉胜9g 横吉都可以
新手建议陀螺仪不要省 就401好了 尾舵便宜的ds420 D90都可以 如果没有控6exhp还不错(用的人多) 没有米就2手吧 500左右
最重要要多练习模拟器 特别是刚起步
祝早飞 呵呵

网友B:
可以的话 这个貌似不错 配置可以的说 价格还不错 加接受就可以飞
自己看下 和LZ交流哈 配置好像是65mg*3 401+ds520

网友B:
可以的话 这个貌似不错 配置可以的说 价格还不错 加接受就可以飞
自己看下 和LZ交流哈 具体什么配置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5586&extra=page%3D3

网友C:
1500只能收二手的。LZ最好准备好3K以上,不然就是买了也玩不起。

楼主:
我考虑很久,决定先弄个雷鸟Ⅳ先练练手,不知道那些需要改装的,改装的零件名称,还有那些零件容易损坏,我好多配些,呵呵,谢谢

网友D:
推荐LZ买个丘比特V3把,店主自己个DIY出好几个改装件那,就连金属旋翼头都给做出来了
要是LZ 动手能力强,喜欢折腾就买ESKY的004把,一起加入004折腾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