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飞龙A388彩虹EPO F3A首飞视频,有最郁闷的炸机—还有小丑鱼飞行视频

楼主(2009-11-04):
今天感觉天气不错,风力相对较小(北方这个季节就没有风小的时候),约了模友一起去试飞完成好久了的50级彩虹F3A。

============================================================

这个帖子发了4次了,今天论坛访问速度慢,每次最后提交时都是FastCGI错误。这回分开发看看,下边占楼。

楼主:
到飞场后发现是西风,而跑道是南北向的,没办法,只有侧风起飞降落了。

虽然右边轮罩和轮子摩擦造成滑跑跳动,但是对起飞似乎没什么影响(降落时应该会有影响),视频中起飞时只用到二分之一油门,滑跑距离相当短,而且,在它飘起的瞬间我几乎就没有拉杆。

上天后微调了几小格副翼,其它没动,厂家推荐的重心也很合适。风有些大,但是对飞机影响不大。飞了几圈后想下来看一下自己组的6S A123电池的情况,于是准备降落……

和平常一样进入降落航线,姿态觉得还行,挺放心的。凭我的750度近视+120度散光眼准确判断,飞机已经越过了跑道那端厂区的院墙,可以继续下滑了,旁边的模友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突然!飞机没了!直接对头撞到院墙的另一侧……

事实表明,我的近视散光眼判断失误了。

=======================================

网速慢,楼下发视频。

楼主:
下面请欣赏撞墙视频——

===============================

楼下发炸机靓照。

楼主:
下面请欣赏炸机后的靓照——

由于是对头直接撞墙,头罩能保存到这样我很满足。我对我坚定地选择EPO材质的各类飞机感到有些自我陶醉。不过,明天还是要和新飞龙老板聊聊啦,得弄些配件了。

电机安装架全毁。

撞墙后由于惯性,机翼向前弯折,机翼固定插销处破损。

下图是机头。

机翼插接铝管弯了,在尝试直回的时候断了。

垂尾受损,转向尾轮固定片丢失。

哦还有,直接撞墙后,尼龙桨罩变成了碎片,很碎的碎片,桨夹断了,电机轴没事。

最可爱的是,这个T型小翼毫发无损。

==========================我是炸机后的分割线===============================

楼下发其他飞行视频。

楼主:
接楼上

==========================我是炸机后的分割线===============================

没办法,玩别的吧,好在还带了一架EPP蓝星和刚做好一架尼莫小丑鱼。

==============================================

啥也不干就练降落

随手做的尼莫小丑鱼飞行

网友:
可惜了,这么好的JJ,能麻烦楼主介绍下参数和购买价格吗?

楼主:
在这贴里可以看到,点击进入——

一共53张图,全方位展示我的大JJ,毫无保留

网友:
唉,新机首飞切忌拍照啊

网友:
楼主啊,可惜了。这个错误似乎不该犯啊,说句笑话,你的眼睛该去去矫正一下三角定位啦。看视频飞机降落的跑道还有很长距离。足够了。你下降距离太远啦。只好慰问啦。不过看起来修起来也简单。修飞机也是乐趣哦

楼主:
嗯,我修飞机是相当享受的,并且本地模友都喜欢要我来修飞机,无论是固定翼还是直机。

可能我的视力真的有问题,这堵墙给我造成过三次困扰了,确实是无法切实的分辨当时飞机与那个墙的距离。现在回过头来看视频,可以看得明白,下滑太早了,可是当时明明就判断飞机已经飞过了那堵墙。

跑道的这一边距离并不是很长了,这个可以在6楼的两个视频中看得出来。由于是第一次飞这个飞机,也是第一次飞大机(除了2米的EPO电滑),对这个飞机的降落距离没有底,所以想多留出些富裕

网友A:
和尚 继续练降落吧 我也是一样第一次飞大飞机 不过我之前在模拟器上练了50个小时的降落 现在降落自我感觉还是有点稳的 我的飞机今天降落也是没算对距离 在加上风大 降落在土堆上了 起落架有点点松动 总体感觉大飞机还是很爽的 不过我的飞机的是自己做的 你的是买的成品 所以我的飞机在维修方面比你的要好点 呵呵

而且我的飞机机头保护措施还不错 昨天晚上在马路上试跑道 因为油给的太猛 直接装上路边上的花坛 但是因为我机头是用珍珠棉做的减震架所以基本没什么损伤 只是浆被划拉开了一个小口子

通过昨天下午的首飞 感觉还是自己制作的飞机可靠多了 起码炸了能马上回家修复 也不心疼 呵呵

最后祝你早日修好你的彩虹爽飞

网友B:
我朋友在電機架上補強,機頭經兩次直插都沒難,最後一次還把機身撞開兩段,明天把炸機照給你參考!

网友:
赶快来抢板凳啊,和尚炸机了!可惜啊可惜啊,昨天还活的好好的,今天怎么就

网友:
F3A那个降落是雷哈..太过早进场咯哈哈..

我以前是过一换场地不习惯..进场的那个转弯..直接就撞旁边的一排树上了..

网友:
上海模展看了这架3A,还不错,修一修继续上天

网友:
不是吧,默哀中!

:funk:,看你的飞行视频,感觉头有点轻了,重心一定要调好,是距离后缘的21CM处

网友:
还以为撞墙动作 被骗进来了 原来是真的撞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尚 继续练降落吧 我也是一样第一次飞大飞机 不过我之前在模拟器上练了50个小时的降落 现在降落自我感觉还是有点稳的 我的飞机今天降落也是没算对距离 在加上风大 降落在土堆上了 起落架有点点松动 总体感觉大飞机还 ...

降落是要继续并持续练习滴,EPO材质的飞机维修还是相当方便的,这也是我喜欢EPO材质的一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朋友在電機架上補強,機頭經兩次直插都沒難,最後一次還把機身撞開兩段,明天把炸機照給你參考!

等着看照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