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鸟,是否有人把futaba控摇杆的弹簧全部拆除了

楼主(2009-11-04):
有人这么干嘛?能飞得好吗?记得有人说高手是全拆掉飞得。

我昨天把油门得弹簧拆了,今早飞得感觉不错。

今晚把前进后退得也拆掉了,明早试一下。

网友:
你会后悔的……

网友:
油门没有弹簧呀???只有压片.全拆了你真的会后悔的

楼主:
坚持,油门,升降弹簧取消飞感,希望老鸟指正。

油门的压片,升降的弹簧取消了,今早飞了5块电池,分享一下。

悬停的压力变大了,原因是每一时刻都需要控制杆的位置,没有弹簧了。

先说油门,这个问题不大,本来就没有弹簧,只是动副翼的时候很容易动了油门。这一点老鸟说过,油门就是要不断地动,很细腻地动来位置目标的高度,因此这个不是问题,没有任何压力,飞了几天已经比较熟悉了。

再说升降,这个适应有些难度,昨晚在模拟器中练了10分钟,感觉到不能偷懒了,否则一起来就前后乱跑,而且杆特别轻,没有回中,手太糙不行,要极其细腻,因此今早练习的时候有心里准备。
刚一上来的时候升降没有想像的那么大幅度,可能和昨晚的心里准备有关,但切飞行档的时候飞机前后幌了几下,立即就稳住了,心里紧张了一下。之后的悬停都特别小心,基本上适应了。

有得必有失,现在升降很柔和了,无级变速了,感觉好一些。

另外,因为每一时刻都特别小心,会养成习惯,很细腻地调整飞机得姿态,个人认为对飞行练习有很大的帮助。

不知道练习航线,3D会不会危险,希望老鸟指正。

网友:
感觉自己对控很熟悉了,拆了也无妨,但是长期使用用,应该已经习惯“回位”了,一时间也难以改过来,不小心的情况下,炸机也是难免的~!~!

网友:
还有的就是,你的手指会很累

楼主:
坚持连一个月对尾再说

飞直升机想休闲估计是不可能了,苦命

网友:
回中怎么回啊?

网友:
高手用脚都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