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无线电的进啊!

楼主(2009-11-04):
借这里高手多问几个问题啦!本人有个IPOD能通过WIFI上网,可是在学校里收不到信号,可是我搜寻过,在离学校稍远的地方有个热点可以接入,那么怎样可了提高IPOD的WIFI灵敏度?当然不能损坏机器,我想收到更远的信号。试验过用脸盆当反射镜,无效。大家支招!

网友:
使用外接天线,8木天线增益高,有方向性。全向天线无方向性,增益稍低。

楼主:
额……楼上的方法是要拆开机器吗?

网友:
不损坏机器的方法是:买一台支持wifi中继功能的无线路由器,改装路由器的天线为定向,然后用手机收无线路由器中继转发的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借这里高手多问几个问题啦!本人有个IPOD能通过WIFI上网,可是在学校里收不到信号,可是我搜寻过,在离学校稍远的地方有个热点可以接入,那么怎样可了提高IPOD的WIFI灵敏度?当然不能损坏机器,我想收到更远的信号。 ...

网上有很多wifi 增益天线的制作方法,  比较多的是  桶形定向天线, 哈哈 有个大桶就行~~~嘿嘿 你去搜索一下, 不是很难做。。。
wifi偷信号 也是一个团体的爱好,  就像模型一样~
用天线锅偷 医院信号的飘过~~~~

网友:
搞个定向增益天线。只能接入电脑

网友:
手机外接定向天线,先看你的手机有没有外接天线接口

网友:
换天线试试,电子市场十块钱一根的5dbi天线~

网友:
用接收能力强的AP当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