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打一号”在次献丑 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11-05):
 呵呵 着几天在家琢磨的      现在 解决了 轴套跟轴的问题现在  有被舵难住了   拐弯 不会弹回来 现在怎么办  郁闷着呢  呵呵  船有没有漂亮点啊···今天刚上的黑色漆(船底)  上面的慢慢上去   请高手教下 舵怎么做才会拐了弯 自己弹回来

网友:
反正 俺们的 电车 是 控的手轮  打方向后 簧片自动回中。  相当于控自己让舵机回中。 你用的啥控?

网友:
船尾板上打洞,从里面把电机轴伸出来,装上个叶轮,能挨到水面就行
实际是给船尾装个明轮,明轮一转动就能让船头转向,还可以原地转

以前用玩具车改船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用橡皮筋把舵拉到居中位置  然后舵就可以自动弹回   和玩具车上的用钢丝回位一样

网友(2009-12-14):
简陋是简陋些,但是花的时间不下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