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合1高手进!!

楼主(2009-11-05):
问下lama3的4合一 我把它放车上了!然后现在好象少一个通道用来实现后退!哪位高手能告诉我 4合1能实现倒退么?谢谢!

网友:
比较难实现。因为LAMA的有刷电调是用改变脉冲波的占空比实现调速的,随着油门杆的动作,占空比从0%—100%变化。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可以改用多通道的通控,利用多余的通道,增加一个双刀双掷的继电器,需要后退时,继电器吸合,动力电机上的电压反向,实现倒退功能。

楼主:
谢谢!但是 问题是我的汽车 不可以安装无刷的!我又没有有刷电调所以。。。。哎!估计真有困难了!呵呵!

网友A:
LZ真笨,用4合1来驱动车,太有才了。我告诉你,你想实现倒档的话,找个舵机来改装更划算,能实现正反转,不过记得要扩流才行,否则驱动不了大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真笨,用4合1来驱动车,太有才了。我告诉你,你想实现倒档的话,找个舵机来改装更划算,能实现正反转,不过记得要扩流才行,否则驱动不了大电机。

这个不错 应该是一个比较直接的方式 简单 快捷 省钱

网友:
我也用过4合1玩车!^_^
加个电调改下电路就好了,很简单!!

网友(2009-12-28):
装车上用4合1?用个双向有刷电调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