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就非要亚拓450,国产的其他机机真的就不行吗?

楼主(2009-11-05):
本人想入门电直,本地的高手都说非要上亚拓450不可,其他都是垃圾.本人预算有限,难道ESKY或华科尔的就不行吗?望有玩过ESKY或华科尔现身说一下.另外本人现有天地飞06C控一个,还有几个辉胜9克舵机,这些可以用上吗?本人现在玩拉玛V4,基本已经上手了.

网友:
要么玩YT450~要么买款山寨450的飞~~~

网友:
宝马,法拉利可以送你到目的地。手扶拖拉机也可以送你到目的地。它们都有4个轮子,都是机动车。。。。。。最后还是看你自己的选择。

网友:
谁说不行啊。我玩得就是山货啊。便宜也有好玩的。不过贵得真的不错啊

网友:
关键在于调整  飞跃的机器还比较不错 拿来练习

网友:
关键部位用好一些的其他没有问题。

网友:
关键是心魔啊,有了好的就是买不起也放不下

网友:
刚出的飞越450做工和亚拓差不多,我原来飞亚拓450这几天刚把飞越装好试飞,感觉和亚拓差不多,不过一定要记住新机子到手所有的螺丝必须仔细打胶(包括出厂已经上好的螺丝),我就是不注意因为球头螺丝松动砸机砸晕了。

网友:
电子设备一个级别的话,用国产名牌山寨一样飞的好的很

网友:
既然有老鸟带的话,上飞越的450就行了,华和esky的不建议新手上,配件贵到你哭

网友:
飞越,非耐都行

网友A:
飞越的全套配下来,也不比 YT 的便宜多少,差价在500以内,同样的电子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越的全套配下来,也不比 YT 的便宜多少,差价在500以内,同样的电子设备
同意,电子设备同样的话

网友:
完全可以用几个知名的山寨450,有一些便宜得离谱的450可不能要

网友:
随便搞

不交点学费,是不会认真听讲的(这是说给新手听的)

不吃前面几个饼子,想吃最后一个就吃饱,那是不可能的
(这是说给老手听的 )

网友:
买好点的相对的节省点调机时间(新手),后期费用都差不多的(JJ起飞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越的全套配下来,也不比 YT 的便宜多少,差价在500以内,同样的电子设备

500也是一大堆配件呢

网友:
好机器多了,我给你数数

SJM 325,雷虎 325
菲耐 edi ,wing v2,famous

都是高档货

有的还比较便宜设计上就赢了一筹了

飞机是不值钱的,主要动力,电池,还有接收机贵
我算是省钱的,一台450配下来也要将近1K左右

网友:
 我有一架YTV3和一架那个轴传那个。只是摆着没装起来过。短时间内也不打算飞。。我从没飞过YT。。。一直都山寨。只要设备可以。一般600左右的山寨机就不错了。我建议连设备一起配下来最低2500以上的兼容机就可以了。不要去搞厂家套机。特别说一句。我就ESK013入门的。华的没玩过。。。但绝对要听我的。不要去搞华的和E的。你会后悔终身

网友:
 炸完了,亚拓会变成飞越,飞越会变得更飞越

所以一样要炸,飞越要实惠的多。
比如亚拓的夹子,都是很烂的,我看到做好的夹子反而不是亚拓的,就连闪客V2的夹子都是加厚的。
再说刹车盘,亚拓都是矮车盘,我用的是长刹车盘,有时候装,有时候不装
所以要想高档机器就要山寨,有能力的就自己做,没有制作能力的(设备之类的限制)买来好的零件自己拼!
各家的优势零件都不一样,拼起来只要保证机械运动 ,间隙小,在合理范围内,单个零件加工精度可以无视。
 要是有米,非把LOGO,3DMP,MSH全山寨了。。都是高档货

网友B:
看自己的经济实力了,你非要把饭钱也拿去买飞机的,那别人也没办法,说到底,就一个玩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