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模式 一上电 尾舵机就转到一边顶死 什么问题呢?

楼主(2009-11-05):
锁尾模式 一上电 尾
舵机
就转到一边顶死 什么问题呢?
不锁尾 没事
是设置的不对 还是陀螺坏了

网友A:
什么陀螺仪啊,是数字舵机还是模拟的,这个要设置,还有如果是数字的,延迟要设为0。
再不行就看下反向是不不行。

楼主:
泉速 SKY-500陀螺
0508数字舵机
刚上电 飞机大奖还没动呢 舵机就转到一边顶死了

网友B:
没用过速泉的陀螺,你试下把陀螺的方向设置反向,不行再换个舵机看看

网友C:
尾舵机中立点微调了会有这个现象

楼主:
和方向设置没关系,因为大奖还没动
非锁尾下正常,说明舵机正常,
怀疑陀螺坏了,没有陀螺可以代换
只有求助大家了

网友B:
你的陀螺比较偏门,参考这个贴子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5614

楼主:
谢谢楼上指引

网友B:
呵呵 我也不太懂得 都在北京 互相学习吧
不过你的那个陀螺貌似不太好,有机会的话去收个2手的401,这样对新手的信心能有很大好处

楼主:
说的没错,贵有贵的道理呀
便宜的就得费点劲
也是个学习的过程
嘿嘿

网友B:
刚开始我用的是COLCO的GY400(那时候不懂呀),每次飞都要重新调过,
很是麻烦,后来在论坛深潜后,才买的gy401,差别不是一点呀
现在据说KDS800貌似性价比很好,有机会再收个看看

网友D:
控上的方向舵微调是不是动了?要确ren在中位。

网友C:
我说的是尾舵机中立点微调不要动,不是方向微调

网友E:
 上电的时候,,,严禁先锁尾。。。。
因为:陀螺仪无法确定“中立点”。。。

网友F:
泉速 SKY-500我不敢肯定, 但是有些低档的锁定式陀螺仪,比如DY101 EK0704A等
本来就是这样滴, 一上电尾舵机就慢慢转到一边顶死为止, 但是不影响飞行的
听厂家说这类陀螺仪没离地会这样,只要飞起来就没事了,

楼主:
谢谢楼上解答
以为陀螺坏了,没敢飞
回家试试

网友G:
我的也是同样问题 起初是不会这样的 我估计是陀螺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