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130MHZ=72.13么?

楼主(2009-11-05):
我在TAOBAO上拍了个第二代的功放,我用的接收机是72.130HMZ的晶体,但是我看到这个功放上只有小数点后的2位数,我问了商家,他说,72.130MHZ就是72.13 本人菜鸟,我想问一下大家72.130MHZ是不是等于72.13MHZ ,如果是 为什么我还看到好多平率是 72.153 等等,,那这些又等于多少呢?

网友:
72.130MHZ=72.13

楼主:
那请问楼上 72.153 又是多少?

网友A:
 小数点后的最后一位0可以忽略,而3不能被忽略

网友B:
这个都要问啊,

网友C:
自己单飞的可以相等。如果人多就要小心了。最后那位是精度。72.13可以在72.130到72.139之间。

楼主:
多谢各位大哥大姐。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D:
72-73mhz是遥控频率, 模型的遥控频率是单数结尾的 如
50号频率 72.790 51号频率 72.810 52号 72.830 依次类推
72.790=72.79 0可以忽略

网友E:
小数点后面的第三位数是0的,二代功放设计是省略这个0的,也就是说显示72.13的时候,实际频率就是72.130MHz的,没有任何问题的

楼主:
谢谢!我明白的,谢谢大家热心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