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恒龙的虎怎么拆呢?

楼主(2009-11-05):
中毒了中毒了,自己卖坦克兼玩坦克,就只是用遥控器搞来搞去,想改装吧,技术不行,连拆开都不懂;想玩喷涂吧,晕倒,这个估计比内部改装还要困难哇。。。。

另外那涂装颜料哪里有卖哇?我看TB上的那些貌似我玩不起哇。。贵。。。。

有没适合新手的?各位大爷?

网友:
一粒沙的贴要顶的哦,恒龙坦克底盘下面有几个螺丝固定,要看是什么型号的了,虎1还有履带两边有螺丝固定挡泥板位置,需要拆下履带才能钮到螺丝。3号坦克就是底盘下面的6颗螺丝很好下的。涂装颜料有田宫还郡士的还有很多进口牌子的,田宫的就可以了8元一小瓶淘宝有。

网友:
美軍M26, M41A3, 蘇聯軍KV1, 德軍獵豹都是扭開車底的銀色螺丝就可以打開了~~

楼主:
虎!虎!虎!!!
我要拆老虎!!
履带咋拆?有没图解哇?哈哈哈,其实我动手能力还算可以,就是没啥勇气。。败家啊败家。。。

楼主:
年轻的时候喜欢改装电脑机箱,现在老了,玩坦克了。哈哈哈

楼主:
七年前的小改,直到现在这电脑还伴随着我。。谁能猜出这个机箱是啥型号(贴士:世纪之星的)。哈哈哈,现在是有心无力了。

网友:
话说楼猪不是一般的强大!

网友:
虎的主导轮外壳是可以橇开的,橇开后拧下螺丝主导轮就下来了,然后就可以拆下履带。
我第一次拆的时候不知道,生生用裁纸刀把主导轮分成了2半 ,当然粘好了。

楼主:
感谢感谢,这2天找个时间试试。先午休片刻。哈哈哈

网友:
拆履帶很簡單, 拆左邊的履帶就打履帶右邊的針, 用小的十字頭鑼絲批(可扭開眼鏡小鑼絲那種), 輕輕搥扣履帶的針, 或可用幼釘鑿出來,再用鉗子拔出來

楼主:
对,我拿备用的那几节履带观察了一下,应该是用针顶出来的,试试,试试。

网友:
底盘有几颗大的螺丝

在履带上部衬裙那也有螺丝

卸下来就可以了!

履带的插销用镊子顶出即可

方向要对!注意观察一下

楼主:
插梢是从内侧往外顶还是随便都可以顶出来哇?

楼主:
呃。。楼上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