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933变成灯泡了 拆了看看

楼主(2009-11-05):
10月23号买的933    想练习3D   第一次飞就炸了   晚上回来调机器    一通电   一个933里面直接着了     郁闷     质量怎么这么差呢

楼主:
电路板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烧了

楼主:
传说中的FUTABA电机

楼主:
貌似确实是数码舵机
晶振和MCU

楼主:
全部图片

网友:
还可以当零件用阿

网友:
炸之后出问题这就很难说了,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会发生

网友:
lz的照相水平真不一般 很清楚啊
933以前用过 3个里面两个抖舵无耐只能换了

网友:
LZ看你的舵机控制板烧成那样了建议你检查BEC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933的话题已经很久没出现了 貌似质量提高了不少呢

网友:
能不能是连电了

楼主:
回楼上各位
电调是35X    接收机没有问题   其他通道也没有问题
相机是卡片  富士的 F75EXR  我感觉不行   MCU上的字都拍不下来  我尽力了都     这个相机不行的   很垃圾的相机
我希望恒吉能进来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
炸了后烧的,很难说 是哪里的问题,不一定就是舵机的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各位
电调是35X    接收机没有问题   其他通道也没有问题
相机是卡片  富士的 F75EXR  我感觉不行   MCU上的字都拍不下来  我尽力了都     这个相机不行的   很垃圾的相机
我希望恒吉能进来发表一下意见

楼主您好!
看到你的450炸机后一个舵机出现了故障,我们感到非常遗憾,根据图片看是一个管子烧了,MD933有堵转保护,因此基本可以排除堵转烧,我们分析是炸机的强烈震动或者挤压导致线路板某个部位短路了,请明天白天通过旺旺联系我公司淘宝客服,我们提供修理业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各位
电调是35X    接收机没有问题   其他通道也没有问题
相机是卡片  富士的 F75EXR  我感觉不行   MCU上的字都拍不下来  我尽力了都     这个相机不行的   很垃圾的相机
我希望恒吉能进来发表一下意见

请联系我公司淘宝客服,我公司提供维修业务。

网友:
炸了后烧的,很难说 是哪里的问题,不一定就是舵机的质量问题 X 2

我朋友的3只MD933其中1只也是炸机后不工作了。。。

网友:
恒吉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  用久了会抖舵!    电位器质量不怎么的!  用了就知道了.

网友:
LZ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亚托的电调35X配合DS410也是有这种问题的,具有些魔友分析是BEC供电问题,你也可以检查一下。。。。。有必要可以换一个新西达40A或者好赢40A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