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9控玩LAMA的接收问题?

楼主(2009-11-05):
想用我的T9控玩LAMA
现有设备:T9控、原装35.150高频头、升级ASSAN2.4G高频头
                  科乐科LAMA V5、72.890四合一接收
1 :是不是只能把四合一接收换35的,再配一对35的晶体就行。(用原装T9高频头)
2 :淘宝上LAMA用的2.4G接收能与ASSAN2.4G高频头对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用我的T9控玩LAMA
现有设备:T9控、原装35.150高频头、升级ASSAN2.4G高频头
                  科乐科LAMA V5、72.890四合一接收
1 :是不是只能把四合一接收换35的,再配一对35的晶体就行。(用原装T9高频头) ...
1、对的。2、肯定不行

网友:
发射机一定要改为PPM模式,否则不幸。我用的72M T9飞ESKY LAMA V4成功。下一步准备用T9飞E004单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