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2009-11-05):
G4安装问题求助。第一台电脑安装运行G4,完好,可以正常使用。过一段时间,在另外一台电脑安装后,输入序列号后,运行时,确发现有如下错误,不知道是啥原因?(确ren控和电脑连接完好)

网友:
是不是杀毒软件阻拦哎呀

网友:
不知道  但是一直用G4 帮顶

楼主:
最后我是这样解决的,把没问题的电脑里G4目录下的所有文件COPY到新的电脑里,就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