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的问题,懂的朋友请进

楼主(2009-11-05):
DSX9控,开机正常,显示也正常,好象能听到吱吱的声音,是高频头的声音吗?是否正常,请朋友帮个忙

网友:
 直流电而且还是这么低的电压都能听到电流声?超人啊

网友:
正常  DSX7  也这样

网友:
2.4G的都会有这种声音

楼主:
谢谢朋友们,晓得喽

网友A:
那是发射晶体发出的声音,你按下DSX9后面那个亮的绿灯,你就听不到了!或者接上教练线,也没有声音了!

网友B:
不相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发射晶体发出的声音,你按下DSX9后面那个亮的绿灯,你就听不到了!或者接上教练线,也没有声音了!
专业,有声音不是控有问题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相信我
相信党,相信政府,你算是这两项之一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信党,相信政府,你算是这两项之一呗?
你相信的是GM政府 GM党

网友:
只要在正常发射时都有,正常

网友:
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
仔细听了一下,我的也有声音

网友:
正常的,在接模拟器,高频头不工作,没声音。不接模拟器开机,高频头工作,就发出这样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