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三角飞翼

楼主(2009-11-05):
可在小场地飞行。配置和飘飘机相同,翼展585毫米 材质EPP。

网友A:
我也想整一架,说说动力配置!

网友:
看起飞的很悠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整一架,说说动力配置!
电机2205   KV值1800  如果想暴力一点也可上2208  KV值2600 桨是8寸改5寸,直接用5030也可以   电调10A    电池7.4V850mah   就按EPP飘飘机的配置就行。我就是把飘飘机原班人马整体搬过来的。

网友B:
不错,不错!

能不能大概说下尺寸,或者有图纸最好!

看图片的感觉翼展50-60CM左右,机身长40左右,不知道对否?

网友C:
做得很好,请问:全配重多少克?舵机是几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2205   KV值1800  如果想暴力一点也可上2208  KV值2600 桨是8寸改5寸,直接用5030也可以   电调10A    电池7.4V850mah   就按EPP飘飘机的配置就行。我就是把飘飘机原班人马整体搬过来的。
谢谢楼主!我也刚好有套飘飘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很好,请问:全配重多少克?舵机是几克的?
起飞重量二百克,舵机8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

能不能大概说下尺寸,或者有图纸最好!

看图片的感觉翼展50-60CM左右,机身长40左右,不知道对否?
尺寸目测得相当准确 抱歉没有图纸,不过要求不是太严格平凸翼型是用两厘米厚EPP板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