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有办法调整电池电压么?

楼主(2009-11-05):
如题。
有什么办法把11.1v的锂
电池
电压降成9.6v或者8.4v?

网友A:
等没电了吧!

网友B:
错
原帖由
于 2009-11-5 17:42 发表
加电阻·!
串一个二极管减0.7v,二个1.4V……。
二极管的电流值要和你的工作电流相当——同一个级别。

网友C:
加电阻 绝对不能降电压!
可以根据你的 用电器的 使用情况 来选择一个 合适的 方法
可以 直接加一个 DC-DC
可以用 串联二极管 降压!
还可以采用 分压电阻……要看具体的情况选择

网友D:
DC-DC降压模块

楼主:
小弟对电子不是太懂。
谢谢前面的几位。

网友E:
你直接说是干什么用的才好回答
你要的8.4V 可以,问题是需要多大电流呀

网友F:
DC-DC的效率高,电流也大。
不过,最简方法是拆去一片电芯,变成2s不就正好是8.4V么

楼主:
昨天测量了电流,大概在0.5-1.0a之间吧.
哪个方案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