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陀螺输出电压。

楼主(2009-11-05):
实测了一下GY401陀螺输出电压,空载状态下为5.05V,加载S9257为4.86V应该不会对
舵机
产什么影响,烧毁舵机。

网友A:
9247是什么玩意?

网友B:
GY401不带任何电压变换装置,是直通输出的

网友C:
这说明电调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D:
完全是:::多余的:::担心。。。(你的一切正常。)

网友A:
原帖由
营口烟头
于 2009-11-5 19:12 发表
9247是什么玩意?
 LZ偷偷改了也不说下 大家还以为我脑袋出问题了

网友E:
应该没估计错误的是9257吧,这个加电压会缩短寿命,低电压没事的就是力量和速度会有影响

网友:
太正常了!~~~低电压不会烧 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