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爽飞飘飘炸机,呵呵

楼主(2009-11-05):
今天沾好了刚买回来的飘飘机,就出外试飞了。第一次上天怎么飞机都是向右倾斜的上下打转,我稳了下控向右打副翼飞机飞平了,赶紧松油下降。到地面我重新调整了副翼,接着又重新开始起飞,这下是飞机冲高来了个360度一头栽地上。呵呵!头裂了2块。舵机还坏了。好玩。请问高手我如果取下副翼,改用3通的能飞起来吗?还有我的机子是不是重心靠后了。谢谢!请帮我解答下

网友:
粘上 继续
我的飞机不知道炸了多少回
不过可以粘一圈纤维胶带

网友:
502。粘一圈纤维胶带搞定,在机翼的百分之三十左右找重心,有副翼的很好飞,我最近也在学飘飘 ,(飞了两了的直机想换下口味 ) 如有不对,请高手指正

网友:
失败是成功**妈!!!

网友:
跟我第一架飘飘一样 建议LZ还是先练练模拟器吧 那时你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楼主:
非常感谢老飞给我的这么多建议!

网友:
模拟器先~

网友:
EPP材料不抗拉扯,要是在机身上纵向拉一圈纤维胶带就不会有断头之灾了

网友:
这哪是EPP的材料啊,看样子是EPO的,而且密度还不高呢。LZ到废品回收站看看,花几块钱买块珍珠棉吧,虽然比EPP重,但是耐摔

楼主:
回楼上的珍珠棉能用这机子上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