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的转向和舵量设置

楼主(2009-11-05):
V艇类高速艇一般按照比赛要求,一个满舵的效果是船头刚好指向下一个标。比如耐久,一般一个满舵船转90°,ECO一个满舵120°。
O艇一般2/3的舵量就能按照航线转弯。在多艇时根据实际情况和自己的判断来增加和减小舵量。
小闪电类一般要保持高速转弯比较困难,所以都要使用加减速虾艇调整的好话是可以高速转弯的。
一般刚开始玩船的人不太注意舵量的设置,往往舵量太大,导致船很难操控,对于游艇类的船甚至导致翻船,所以适当的舵量设置也很关键。
但满足高速航行的舵量并不能满足低速时的需要,这就需要设置大小舵角,小舵角用于高速,大舵角用于低速。
顺便再说一下帆船的转向:帆船因为速度低,所以舵量一般都比较大,但在转弯时并不能像动力艇那样打舵,打舵前首先要让船保持很好的速度,舵量由小到大,然后由大到小,根据船的姿态来控制,还要注意和帆的角度的配合。

网友:
坐沙发上 学习!
LZ真是讲究人

网友:
先坐下.

然后慢慢学习,

网友:
再请教版主:F1这类的摩托艇转向时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
慢慢学习,小舵角用于高速,大舵角用于低速

网友A:
多谢版主。请问大小舵设置是在控上用一个开关来设置吗?即来回拨开关切换大小舵?还是说将转向曲线设置为一半行程以内舵量变化小,超过一半行程舵量变化急剧加大?即指数曲线。

如果转向和油门混控似乎也可以自动实现舵量的要求。即油门高速时自动减小舵量,油门低速时加大舵量。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版主。请问大小舵设置是在控上用一个开关来设置吗?即来回拨开关切换大小舵?还是说将转向曲线设置为一半行程以内舵量变化小,超过一半行程舵量变化急剧加大?即指数曲线。

如果转向和油门混控似乎也可以自动 ...

我们有一个玩直升机的哥们来玩耐久,把12通的FUTABA设备的混控几乎都用完啦。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3pk说明书,看看大小舵角如何设置

网友:
又学倒野了,贾老师好野

网友:
引用 楼主:
V艇类高速艇一般按照比赛要求,一个满舵的效果是船头刚好指向下一个标。比如耐久,一般一个满舵船转90°,ECO一个满舵120°。
O艇一般2/3的舵量就能按照航线转弯。在多艇时根据实际情况和自己的判断来增加和减小舵量 ...
以前在这个上面受过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