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在EPP机翼里的碳纤片断了,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09-11-05):
压在EPP机翼里的碳纤片断了,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拿刀片贴着原来断的碳纤维片的左右割缝,把碳纤维片和EPP分割开来,然后在压入短短的一根碳片粘合即可。为了牢固,可以平行原来的碳杆0.5cm割一条缝,再压入一条碳片补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