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买哪种角度尺好?

楼主(2009-11-05):
看到了这二个种...
不知该买哪个...

网友:
搬个沙发一起等高手答疑

楼主:
第一种带水平, 可画圆的直径线..
第二种精度好像比较高.., 价格较低
真难决定...不会要我二种都买吧..

网友:
一般的玩上面那种够用了

网友:
我们工厂用下面的。

网友:
干糙活用上面的

细活用下面的

网友:
要是我肯定买下面的,精度肯定高于上面的。

网友A:
两个一起下手吧?有时候会用上的,虽然用得不多,但要用的时候如果没有就郁闷了

网友:
都很有用的,建议都买了吧,后者用来划线用途更大,但是使用起来没有上面的功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一起下手吧?有时候会用上的,虽然用得不多,但要用的时候如果没有就郁闷了

我是先买了下面的那种,有的时候会感觉不是太好用,又买了另一种(不是楼主说的上面那种),也许什么时候感觉两种都不是很好用,再去买上面那种.

网友:
木工用上面的,金工用下面的!

网友:
都买吧,能量角度的尺我大概买了10种吧。

网友:
根据自己要求

网友:
不用挑了,全买!

楼主:
谢谢各位

全买党真多....
这个也包了?

网友:
买下面的

网友:
钱多!两个都买,  钱少!买下面那个0-320度的就可以了!

网友:
上面一种适合于粗划线,多用于毛胚或下料时使用。下面一种适于已经加工过的零件的划线或角度的测量。用途不大一样,遇到的话,最好是一次买齐!

网友:
这个~嘛 有一个趁手的就好...

楼主:
我买下面那个了...
有需要再买上面的....:loveliness:

网友:
我用万能的

网友:
下面的挺好

网友B:
两个都不好用,一个量角器,一付三角板就足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不好用,一个量角器,一付三角板就足夠了

经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