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邱,电机和电调烧了,能返回修理吗?

楼主(2009-11-06):
星期天,我的紫红色3500KV
电机
和40安的电调不慎烧了,电机内线能看见糊了,电调正面有两个小块烧了,能修理吗?价钱是多少?

网友A:
老大你们是好何飞的给我们也说说,让我们也吸取点经验。

网友B:
可以修,联系我吧QQ; 406609170
能够把电机电调都玩烧掉,确实挺难的

网友C:
炸机后,没有把油门推到底,电机被憋烧的。

网友D:
LS确实很厉害的!

网友E:
烧马达高手,电调………………我也烧过。

网友F:
我的今天也坏了,没烧,但是开胶了,就是线圈和定子之间开胶了,发现的比较晚,震动 把线都磨断了。

网友:
这几天有事也没上来,今天来晚了。其实怎么烧的我也不清楚,没炸也没摔,一直很好,我有两套3500KV电机和40A电调,机子是亚拓450SE,控是9XⅡ。上周末飞行时,先是在悬停时看见一阵烟从电机里出来,电机就挂了。下午在家换了电机,试到第二块电池时,没想到电调也冒烟了,搞的我莫名其妙,因为这两套已经用了一年了,没出现问题,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电池用时尚梦幻老王15C的。现在也没想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和质量没有关系,都用了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