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XTR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9-11-06):
请问一下。我玩的是XTR,在练悬停模拟的升降舵的时候,只要一打杆,JJ会很快飞向一侧。请问是我设置没设好还是
模拟器
的关系。还是反应太慢了?

网友A:
手感问题

楼主:
哦。可能是吧。不过感觉那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副翼啊。螺距啊什么的都还好。就是升降舵特快。

楼主:
或者说,没练悬停的时候敏感度比练悬停的时候高多了。

网友:
把控里面升降舵量设小电,尽量接近真机

楼主:
发现是场景的关系。换了蓝球场就没事了。估计是风向啊那些没调好吧。谢谢LS几位的帮忙哦

网友B:
还有就副翼感度的问题,你在模拟器参数里把感度设成负数你看看是不是迟顿了很多?我打方向舵就是设的-10感觉没那么灵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