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架飞机,飞越450用来练习。请高手推荐下电子设备

楼主(2009-11-06):
第一架飞机亚拓450 sport,炸了两次了,决定再买一架便宜的来练练手。

买的飞越325块含外箱的那款,想请高手指点下,电子设备如何配置会比较实用。我目前的控是FUTABA T6exhp

网友:
6EX好像接收机没得选,146ip吧?

其实米不多的话,把原来的电子设备拆过来不就得了?不在乎这点钱的,我还是建议配好点的电子设备。要是我就上飞越电机+好盈电调,202MG x3, GY401+9257。当然也可以上65MG x3,KDS800 + 262HB,看预算多少了。

斜盘舵机最好是金属齿的可靠一点的,不然烦恼无限,特别当你是用来炸的时候。

网友:
陀螺仪尾舵好拆就拆了,其它的就不要动了,前面三个舵机拆不好拆坏了不划算的,买三个恒吉就ok了

网友A:
ESKY 接收  = 50
北田1122*3  = 75
262HB*1 = 145
JB08*1 = 150(航线性能高于401)
ZTW 40A = 160
A.K.E 450R 35-F = 145?(我145买的)
2200 20C电 (控制在175g以内)(100左右 )

这配置倒飞都没问题,光舵机和锁尾配置就超值了,不是KDS800可以比的

飞越的机器 话,325,398的都别碰 ,435那款不错,主要是调试省力
398的我调过,比较麻烦,几乎每个地方都拆了重来,还要打磨

网友:
450SPORT 的买山寨配件来炸也不是很贵啊~

网友:
212MG 401 925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SKY 接收  = 50
北田1122*3  = 75
262HB*1 = 145
JB08*1 = 150(航线性能高于401)
ZTW 40A = 160
A.K.E 450R 35-F = 145?(我145买的)
2200 20C电 (控制在175g以内)(100左右 )

这配置倒飞都没问题, ...

- PPM接收机比较可怕吧?而且ESky的接受机口碑不好,真要买,还不如买corona的免晶体接收机。
- 斜盘舵机不是金属齿的对新手意味着什么?
- 确实,老手什么样的垃圾都能飞起来,但是拿同样的东西给新手飞会出人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PPM接收机比较可怕吧?而且ESky的接受机口碑不好,真要买,还不如买corona的免晶体接收机。
- 斜盘舵机不是金属齿的对新手意味着什么?
- 确实,老手什么样的垃圾都能飞起来,但是拿同样的东西给新手飞会出人 ...

说实话 新手练习,我还真不推荐450。
就因为是新手,什么配置都有可能炸的稀巴烂。。而且金属齿舵机也不是都保险
我现在看到买舵机都头大。。

主要的问题就是:性能,可靠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KY 接收  = 50
北田1122*3  = 75
262HB*1 = 145
JB08*1 = 150(航线性能高于401)
ZTW 40A = 160
A.K.E 450R 35-F = 145?(我145买的)
2200 20C电 (控制在175g以内)(100左右 )

这配置倒飞都没问题, ...

不会吧?我觉得飞越325的比438的反而要好,舵机装的简单,过来任何部件都装的很好,我上了大桨副翼就飞了,几十个3d了,感觉比v2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 新手练习,我还真不推荐450。
就因为是新手,什么配置都有可能炸的稀巴烂。。而且金属齿舵机也不是都保险
我现在看到买舵机都头大。。

主要的问题就是:性能,可靠性。

我觉得主要的考虑就是每次炸鸡成本。金属齿舵机的齿轮和电路都比便宜舵机健壮,价钱大约6到7倍。因为让新手换齿轮不太实际,便宜舵机差不多都是一次性的寿命。综合考虑可靠性、每次炸鸡成本、性能,以及换舵机的麻烦程度,其实还是好的金属舵机合算。

确实新手什么都可能炸烂,但是GY401+9257炸鸡的可能性要远远小于华XX 36#/60#的电子设备(新手恰恰买华XX的很多)。

450确实有一定的危险,不过只要小心一些还是相当安全的。但是练习的成本非常低,除了模拟器恐怕没有比450更好的了。

网友:
同意LS的话..

网友:
i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主要的考虑就是每次炸鸡成本。金属齿舵机的齿轮和电路都比便宜舵机健壮,价钱大约6到7倍。因为让新手换齿轮不太实际,便宜舵机差不多都是一次性的寿命。综合考虑可靠性、每次炸鸡成本、性能,以及换舵机 ...

那舵机可没那么脆弱
我找了好多舵机,那个性价比实在,性能接近410,力略小一点
因为是尼龙齿,所以强度也相当好,很难炸坏,
走线走外面,换个齿也就60秒,金属舵机好用的说实话,真不多,不然我早换了
练悬停每次炸鸡成本能算的出的

木桨 10元
横轴 2元(外丝)
尾管 3.5元(视情况而定)
齿轮 2.5元(也有2元的)

摔一次基本20以内,电子设备坏没法计算。
还是那句话,新手新多模拟器,飞小一点的练习机。

450说实话 从入门角度说,确实不经济,小点级别的飞飞好
基本上飞450也没必要买太好的设备就能飞,设备钱不就省了么。
一句话多研究怎么调机,说白了还是机械,物理知识要多学学

炸狠了坏侧板。不过很难坏

网友C:
LS的,现在还有什么配件比450的便宜啊?我感觉没有什么机子的配件比山寨450的配件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S的,现在还有什么配件比450的便宜啊?我感觉没有什么机子的配件比山寨450的配件便宜了

配件便宜的说法比较片面。
因为炸坏了或者磨损了才换,不炸或者没炸坏,便宜便宜有意义么?再便宜也得用银子不是!

单说练习正飞,我之前的016,
4月份玩到 8月份,
正飞,航线没炸满30元
炸了3次一共

450每炸必修,我当年的016因为改了下横轴,正飞炸下来(5米左右),捡起来调下双桨就飞,齿也不扫,舵机也正常,最多换个桨,
倒飞炸不要提,炸狠了什么机器都不好说,我450炸坏过2副侧板。好在自己能解决 ,做了2副了事

我以前还推荐4通,但是看到ESKY 004的表现,我基本不提这个了

如果是入们学习,机器越简单越好。直升机飞场上新面孔少的原因大家自己想吧,我不想点某些厂商的名

新手还是多飞模拟器来的实惠,然后搞基本物理学教材,空气动力学,机械设计教材研究研究。这样才能在上机时候把损失减到最小

网友:
哭吧,将痛苦丢出身体之外,将希望装进胸膛

网友:
练手用模拟器

网友:
lz不哭,余秋雨大师都将为你落泪

网友D:
植树说的有些偏激了。 对新手 ,推荐人家飞016吗? 你以为人家就你那么好的运气,飞4个月才炸3次? 还是 016 就有哪么好的性能?

450 还是最适合新手练习的。其实楼主 没必要换 新飞机,以为节省练习费用,其实一架不好飞的飞机,反倒要花更多的钱。

你原本来的YT 就不错,把易损件换成副厂的一样做练习机。真炸的厉害了,到了要换新的侧板甚至旋翼头的时候,你再买 YT 原装的配件,也比你现在换架新山寨飞机来练手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植树说的有些偏激了。 对新手 ,推荐人家飞016吗? 你以为人家就你那么好的运气,飞4个月才炸3次? 还是 016 就有哪么好的性能?

450 还是最适合新手练习的。其实楼主 没必要换 新飞机,以为节省练习费用,其实一 ...

我可不偏激,016有这么好的性能。不信你可以试试看,用个弹簧钢横轴,炸鸡基本什么都不会坏,他的结构和动力决定了他耐摔,个头越大越重,越不经摔不是

我倒是建议多飞模拟器。新手的我不推荐任何6通机,有4通单桨合适的机器也可以
总之尽量别直接六通 。别以为节约,我看过很多人配置,直接上的450
设备前早就够买好几台练习机了,等飞到差不多了,设备也由新变旧了

网友:
狂练模拟器

网友:
搬个板凳看热闹~~~

网友:
炸机是避免不了的。

尽量避免无谓的损失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新手

网友:
玩模拟器太枯燥

网友:
直升机的飞行是非常烧钱的,购机费用与使用费用比起来是零头的零头,我曾略为夸张地说过购机费只是全部费用的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
2. 入手时便宜了一点点但性能差不少的飞机只会让你炸得更多更惨更危险,所以一定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性能差,调试就要求高,性能差的飞机即使是高手也调不出好飞机的高性能。一个新手本来就没有飞行技术,却飞一架连高手都不容易控制的飞机,秒炸可能是必然结果。

网友E:
飞越450SE V2-------------435元
KDS Flymentor平衡仪----950元
DX6i遥控器-----------------1050元
新西达2218电机-----------80元
新西达50A电调-------------80元
花牌20C电池---------------150元*3=450元
北田2212斜盘舵机--------70元*3=210元
262HB数码锁尾舵机-------145元
普通木桨--------------------9元*5=45元
上面一套是我想得到的最经济实惠的配置,3500元。锁尾陀螺仪就用KDS内置的

以上是我转载别人给我的推荐,希望楼主做个参考

网友:
65MG,401+9257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越450SE V2-------------435元KDS Flymentor平衡仪----950元DX6i遥控器-----------------1050元新西达2218电机-----------80元新西达50A电调-------------80元花牌20C电池---------------150元*3=450元北田2212斜 ...

把DX6I和平衡仪,换成T8+ASSAN+JB-08陀螺,还可以再省1K

网友:
这个我同意ls的

楼主:
前面三个用辉盛金属舵机,KDS 800+262HB,大家建议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