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电池+11T齿的转速问题

楼主(2009-11-06):
本人刚改的A123
电池
,如何在不改齿轮的情况下稳定的飞行呢?目前我的油门设置是 0 25 50 75 100 默认的行不行?如果不行要怎么改呢?!

网友A:
多少KV电机呢。我用4400KV电机飞13齿,飞飞航线很爽,不过我不打根头的。

楼主:
我是3860KV的电机,呵呵!

网友B:
如果马达KV值在4400-4500,那么曲线不用调的。如果马达KV是在3500-3600,那么油门曲线要相应的拉高,而且最好换13T的齿。

网友C:
我用3680KV的加13T齿,悬停油门70%左右`
11T齿的话太软了`急加油都没什么动静`
建议换13T齿`电机KV差不多了`

网友D:
说的差不多了,呵呵 3680用11T并且油门中点在50肯定太柔!! 中至少上拉到70%。

网友E:
全部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