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飞机怎么样

楼主(2009-11-06):
这是我第一次玩航模,我看这个飞机好不错,想买一架:loveliness:
但是,因我从前从没接触过,所以想大家帮我瞄瞄
我想买回来先用模拟器玩一个月,让后就直接真飞机上天,大家看看这飞机行不行啊

我以前从未接触过

模型链接: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3630de2c2265e187f25e533d74d2218e.htm?cm_cat=0    淘宝上的

网友:
没用过,不过直接感觉舵机不能用,要换掉,如果其他都能用,那还行

网友:
不怎么样,  不要买!

网友:
不行!  这套的电子设备  不是给 新手玩的 是玩儿新手的!

网友:
不划算~一般小厂子做的~~手工小作坊~

网友:
先买模拟器练好了才买飞机吧。 飞机有很多选择的, 慢慢看好了才买。

网友:
还不如买飞越的划算呢

楼主:
啊...可是他们的视频 感觉这飞机很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可是他们的视频 感觉这飞机很好啊

看谁飞,舒马赫的车给你开你也不能拿f1冠军
舒马赫开奥拓也比你快

网友:
呵呵,找个适合自己的,潜 水

网友:
这飞机就算了吧,还是飞跃合适

网友:
楼上又现身了

网友:
只看不说话

网友:
开始的时候差点买LZ的那种了!之后买了GL450SV!
现在飞500呢!

网友:
FMT。。。 。。。千万别买。买了你会后悔的。。在JJ离地前。会要你换不少配件。。这个机机没什么精度。。

网友:
没有这么恐怖啦,我用下来很好,这部飞机伴随了我从不会悬停到如今航线,炸鸡无数,可是性能还是可以的,建议电子设备用好点的,这个飞机关键就是便宜~不过材料么也不会太好,不过够用了

楼主:
那我就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