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ps V4.0 8航点飞行,纯测试视频,字幕解说

楼主(2009-11-06):
视频比较长,分为三个测试阶段,自驾起飞,航线自驾,本场自驾,没有删减,整个飞行过程除降落前切换到手动模式全程均为自驾飞行,没有人工遥控介入.

按照Google 方位设定的航点示意图,设定不规则的航线的目的是为了加大航路点之间的转向角度提高自驾航线难度.

这次测试飞行共计完成了3圈闭合航线,截图对比Cyclops"采点"的准确性
航路点截图
Google earth A点截图

视频A点截图

Google earth C点截图

视频C点截图

楼主:
Cyclops V4.0 8航点飞行 2

Google earth F点截图

视频F点截图

Google earth H点截图

视频H点截图

V.0对比3.0软硬件做了较大的升级,

首先硬件方面:
1.自驾模块和OSD模块整合在一块小板上,更便于在有限的机身空间内安装设备.
2.GPS升级至10HZ,直接的体会就是高度和距离显示刷新频率更快了,基本上是以1米的单位更新,更重要的是在自驾飞行中控制将更为精准.
其次是软件方面:
1.8航点设定,可以飞出更多的航线组合.
2.飞行控制的三个模式切换更为方便,使用遥控器的三挡开关或旋钮通道,中间位置为手动驾驶,另外两个位置分别是航点自驾和返航模式,从航点自驾切到手动后不会再像3.0那样需要将每个航点手动循环至HOME点后才能显示HOME航向指示.
3.修正了3.0受到干扰会切换航线的问题
4.再者是飞行界面切换增至4个模式,
屏显模式,这个模式同时增加了磁航向角方向指示,更方便看出飞机往哪个"方向"飞

普通模式

GPS信息模式

无视频叠加模式

网友:
呵呵

没坐上沙发,将就着看了

网友:
   好舒服的视频!用什么平衡仪?

网友:
唐哥的平衡仪绝对是CPD4,本周我也用CPD4了,用着很踏实效果很好

网友:
太精彩了,但是飞了那么久,累不累啊

网友:
自动驾驶的,怎么会累呢,只会飞机累,人不累,哈哈

网友:
哪能买到10HZ的GPS?

网友:
画面很爽啊,用的啥摄像头和采集设备?

网友:
效果很好啊,介绍下 载机和FPV设备吧

网友:
4.0的CYCLOPS OSD标配就是10HZ 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慈说的没错,我的CPD4空中时间超过300小时了,值得信赖。

网友B:
唐哥用了自动跟踪云台吗,看图上航点覆盖了周围270度的范围。而我的平板天线水平角度才60度。如果不用跟踪云台会出现图像信号消失吗。

网友:
唐哥的帖子一定要顶。飞的很好。

网友:
是多少钱的CPD4啊?我在网上看到好多种,有600多的,也有1800多的,用哪一种啊?

楼主:
是多少钱的CPD4啊?我在网上看到好多种,有600多的,也有1800多的,用哪一种啊?
CPD4一代的600左右,用于固定翼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自动跟踪云台吗,看图上航点覆盖了周围270度的范围。而我的平板天线水平角度才60度。如果不用跟踪云台会出现图像信号消失吗。

2-3KM的飞行用原配的短天线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