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

楼主(2009-11-06):
我想买给船模要像真的,田宫的那些行吗~~~~~

网友:
1/350是可行的!但是1/700太小了,而且基本以水线以上的部分为主!

楼主:
是不是1:350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你是不是需要遥控的?
用kit版的静态模型改遥控模型,首先船体需要选大,应该是越大越好的。其次,船体结构需要稍微加强,尤其是上部结构,静态模型的塑料比较脆弱。
用什么品牌倒是没问题,主要还是看一款模型的模具是否精确。tamiya还是不错的。我曾经做过1:400的Revell Queen Mary 2,900多mm尺寸,用了很多胶水硬是溶掉塑料强化结构,结果最后大尺寸的偏差也就半毫米不到,很舒服。。
国产的kit精度有待加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