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lama400EC135能改成无刷的么?

楼主(2009-11-06):
华科尔400lama,小炸鸡,扫齿了,更换齿盘时,
电机
滑扣,没办法,用3#螺丝杆强行拧入,效果一级棒,但是,郁闷的事发生了,安装好后,试机,一分钟不到,电机冒烟,赶紧断电拆下检查,唉,不知何时从电机的缝隙里被磁力吸进去一枚极小的螺丝钉,被卡在里面,导致冒烟,电机是废了。有心换电机,但是突然想想,不知道能不能加上电调换成无刷电机。所以,咨询高手,望不吝赐教。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理论上有刷的都可换成无刷

网友B:
用无刷套装,淘宝有,自己搜搜了!

网友C:
改无刷成本很高的
据说改完了费用能再买一架了

楼主:
那就不改了。省钱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