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级 接收电池如何改?

楼主(2009-11-06):
如题,怎么把450的
电池
改成50级用接受电池?老手告我,450电池连同电调一起改装到油机上当接收电。
具体怎么实施?
请教各位!450电池是2200 15c 电调40A

网友A:
最好是用UBEC,不要用电调。

网友B:
建议上ubec 把450电池拆开 去掉一节 也就是3s变2s

网友C:
建议使用 Reactor-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