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ECO可以加压浪版吗?

楼主(2009-11-06):
我的ECO跑得时候在高速总是喜欢点头,除了在头部配重,还可以在尾部加装压浪板吗?加压浪的作用跟尾部底下补灰原理是一样吗?毕竟我不太想在加重ECO的总量了!

楼主:
谢谢!对了!对加装压浪板的尺寸有什么要求没有?

网友A:
加压浪板等于加长船身滑行面。具体多少尺寸LZ自己定夺。

楼主:
谢谢NERV!你看ECO这类船到底是通过加装压浪板合理还是在船头加装配重调平衡合理呢?

网友B:
不论加压浪板,还是加配重,都要建立在重心位置已经找准的情况之下进行.
我个人观点重心位置一定不能变, 一般静水情况下是也不需要加压浪板,加配重的.只有浪大的时候我才考虑加配重.
至于ECO加不加压浪板,这个就见人见智了,以前有人试过,但没有人跟风.所以现在大多数ECO上面是没有压浪板的.
船的重心位置一般由原设计生产的厂家提供,也可以自己经过努力读次调试找出合理的重心和航姿.

楼主:
谢谢FX!我先试下!毕竟这个需要慢慢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