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舵机失灵(非舵机原因)

楼主(2009-11-06):
今天舵机失灵导致倒翻炸鸡,很郁闷。修好后,拔电机线调机,一切正常。
插线,试飞。油门推到悬停点,不起飞,再推,飞机猛地跳起向左猛栽,把家里沙发敦砍的皮开肉绽。。。。。。。。。。
被老婆鄙视。。。。。。。。。。

以为舵机失灵,再修,再拔电机线调机。OK。拿到外面试飞,同样情况。。。。。。。。。昏倒,拆下大桨,再试,发现问题,
当推油门到刚过悬停点时,左前斜盘舵机突然失控,猛向下拉,飞机自然就往左猛栽了!
拔电机线再试,舵机正常;换新舵机再试,依旧。

这下我真是搞不懂了,为甚麽只有电机转起来这个位置的舵机才会失控,拔电机线,无论怎么是都没问题。

恳请各位高手,大侠赐教!

配置:飞越450SEV2,飞越50A电调,XXD电机,FUTABA6EX控(配套接收),GY410+MD922,辉胜9g*3(失灵的就是其中一个位置的)

前天炸过一次,修好后昨天飞了,没问题。今天一早就是飞着飞着忽然向左猛栽,直接倒过来,一头冲到地上。这是我的第一翻,虽然不是我控制的

请各位路过的前辈们帮忙了!

网友:
被老婆鄙视。。。。。。。。。。

呵呵!我来打酱油!同情你下!

网友:
             换个电调 试试

网友:
典型的内部短路导致电调BEC供电不稳导致的,重点检查电机插头是否有断丝现象,电机座螺丝是否顶到电机漆包线导致内部短路现象发生??如果没有请换咯新电调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的指教。报告点新进展。我把接收机1,6通道位置对调,就变成右前舵机朝上猛推了。就是说接收机的第六通道输出异常。不知是否也与电调短路有关,确ren的话我下午就去买新电调。

楼主:
今天新电调到了,装上,问题依旧……已经和飞越联系好了,发回去帮我调。态度不错,跟我说保证能调好!有结果会及时发出来跟大家分享的

网友:
 又输一位调机不拆大桨的兄弟!注意安全啊

楼主:
刚刚飞越的人打电话过来(我昨天寄的,他们今天刚收到)说他测试过,是有问题.并且试着将电机移开不带动旋翼头空转,也不会产生失控的现象!!!!真T M D见鬼了!!!
我要求换接收和控再测试,还是老样子.证明非FUTABA6EX的问题.

现在能换的都换了,他们也没什么招数了.飞越的人说送我3个18块的舵机(不知什么牌子,他们以前卖过),让我自己换上再试.
我估计也没用.难道是鬼上"机"???????????????????

本人新手,天天泡论坛,努力学习,没人帮没人带,好不容易自己攒了个垃圾飞机(指零件,都是最便宜的),才飞了十几天就这个鸟样.......严重打击信心.

楼主:
今天收到飞越寄回来的jj了,打开一看,控的开关是开的!!!电池肯定是放空了。国内的厂家啊……换上新电池,开机还是没反应。又得发回去修!M D我玩了两个月模型是不是把前辈们两年的倒霉事都遇到了?

网友:
的确是倒霉!全换!

网友:
还有这等稀奇之事,是真是假哦,FY这么不专业么,发来给我,我帮你捉鬼

不可能吧,什么都换了还那样,就只能说明是真有鬼了

网友A:
电调闹鬼吧,有负载和空转是不通的,我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闹鬼吧,有负载和空转是不通的,我猜

电调已经换新的了,没用的.控发回来了.改天把舵机全换下试下

网友B:
全飞机就 电池 点调 接受 陀螺这个几个重要的部件````````你``换几个了`?

网友:
真诚慰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飞机就 电池 点调 接受 陀螺这个几个重要的部件````````你``换几个了`?

空机-------------------------没换(正打算换)
电池有两块,换用过不行;
电调换新的了,不行;
接受+控飞越给换过试了,也不行;
陀螺+尾舵拔了,不受影响;
斜盘舵机3个换了,还没试;
再不行就--------------只剩电机了.换T N N的

楼主:
把三个辉盛9g换成飞越送的杂牌舵机就好了。今天飞了两圈,暂未坠毁。继续观测。

网友:
关心楼主 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好了,是舵机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