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个LAMA主桨外轴的校正方法

楼主(2009-11-06):
就是LAMA控制带动下桨旋转的那个轴,因为是空心轴,所以不能随便敲敲搞定,谁给个比较好的校正方法

网友A:
找根比它略细的轴,要很硬的那种,然后塞到空心轴里面,这样你可以随便敲了,因为有受力点,不担心敲不好了

网友B:
建议更换。
敲敲打打可能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C:
如果弯曲的比较厉害的话,先用手掰,大致矫正一下。
然后找个硬平面(我是用的玻璃板),将轴放上面,上面也用硬平面物体(我用的电熨斗),将轴来回搓动,可以矫正过来。
今天就这么干的,震动基本消失。

网友D:
听黑人大哥的话,换吧,呵呵!

网友B:
原帖由
打死小日本
于 2009-11-6 20:32 发表
如果弯曲的比较厉害的话,先用手掰,大致矫正一下。
然后找个硬平面(我是用的玻璃板),将轴放上面,上面也用硬平面物体(我用的电熨斗),将轴来回搓动,可以矫正过来。
今天就这么干的,震动基本消失。 [/quote
变形后的材料,其内应力不均匀了!正常使用的情况下还会弯……

网友E:
15rmb一个的配件,今天我才咬牙换的~

网友F:
我是这样校主轴的
地址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7526&fromuid=116292
这样可以吧?很方便哦